I/O口功能选择问题

楼主(2017-01-31):
P1.1/TA0.2/TA1CLK/COUT/A1/C1/VREF+/VeREF+的端口有这个多种功能,但是在使用中只有
1、普通的I/O口
2、第二功能
3、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

请问假设我设置了我想要ternary module function功能,那我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功能?A1还是C1还是VREF+?

网友A:
看数据手册(datasheet)的后面IO设置部分

网友B:
你要找到datasheet中,IO的function 那个小节来看,对应io名称,功能这些在表格中一目了然

网友C:
数据手册解释的清楚

网友D:
你得看手册里面怎么实现的

网友D:
后面IO设置部分

网友E:
PxSEL=1 PxSEL2=0 选择的是某引脚的第一复用功能

PxSEL=1 PxSEL2=1 选择的是第二复用功能

PxSEL2只适用于某引脚的复用功能涉及到两种不同片上外设的时候。

网友:
你要选择第二功能,配置这些吧。

网友:
这个复用的IO,都是配置好了输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