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320F2812怎样采集电路中的电压

楼主(2017-01-31):
刚接触DSP的开发,目前想设计一个程序算法,能够实时采集电路中的电压信号,请问该怎么办?谢谢各位

网友A:
网上查查最简单的均方根法

网友B:
也可以用多次采样,然后排序、过滤,最后求和取平均值什么的

网友C:
把要采集的电压信号连入片内ad引脚,然后编程。信号电压范围超出ad范围接入信号调理电路,常用分压电路即可。

网友D:
可以使用内部的ADC直接采集

网友D:
使用ADC采集之后,然后进行信号校准算法。

网友E:
采集电压通过ADC采集就可以

网友E:
你要实现信号的什么转换吗?

网友F:
使用内部的ADC直接转换。

网友F:
你要实现信号的过滤算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