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发送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7-01-31):
用串口发送数据的时候 为什么每次都会在第一个数据前多一个00

网友A:
串口数据长度是不是设置成16位了

网友B:
先初始化串口,再初始化IO

网友C:
是第一次启动的时候吗?

网友C:
单片机开机时状态不稳造成的

网友D:
发送使能要一直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