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12锁住后不能再烧录了么?

楼主(2017-01-31):
MSP430G2212锁住后不能再烧录了么?

网友A: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先前烧录锁住了熔丝。现在想重新烧录。是否可以?

网友B:
BSL方式可以重新烧录。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SP430是使用熔丝或者电子熔丝去做内部代码的保护

网友D:
TAG签名在17FCh~17FFh地址内,写入全0或者全F以外的值会将JTAG/BSL接口锁住

网友E:
锁住了不能烧写程序了。

网友E:
如果熔丝烧断,那么将不能使用

网友F:
这可以解锁的。

网友F:
重新将熔丝位进行连接。

网友G:
锁住了就不能烧写程序了。

网友G:
通过熔丝位可以锁住msp430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