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C怎样写

楼主(2017-01-31):
se, ce, dc, AC, tc
有几个1字节数据,例如:acvol,acele,dcvol,dcele,freq
将这几个数据使用串行口发送:
汇编程序:
acvol equ 80h
acele equ 81h
dcvol equ 82h
dcele equ 83h
freq  equ 84h
当接收到对方发送过来的数据后设置 r0=80h,中断发送
tc_ser:
clr      ti
jb      flag0,tc_ser_0
mov   sbuf,@r0
inc     r0
cjne   r0,#85h,tc_ser_0
setb   flag0
tc_ser_0:
reti
如果使用C怎样写,请各位帮下忙. ,见笑啦

网友A:
主要的是连续的变量空间如何定义,还有指针,个人感觉C的指针不太好懂

网友B:
一个数组就是  连续的变量空间

楼主:
能不能详细点,我的C语言水平比较菜

网友C:
和楼主的想法有出入。serial.c

#define BUFF_SIZE  10

unsigned char index;

unsigned char TransBuff[BUFF_SIZE];

void serial_int (void)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pBuff;

     unsigned char rcv;

    if (RI == 1)

     {

         RI = 0;

        rcv = SBUF;

        if (rcv == 'R')/*当接收到指定字符时,准备数据并发送*/

         {

             pBuff = TransBuff;

            *pBuff++ = acvol;

             *pBuff++ = acele;

             *pBuff++ = dcvol;

             *pBuff++ = dcele;

             *pBuff++ = freq;

            SBUF = TransBuff[0];

             index = 1;

         }

     }

     else if (TI == 1)

     {

         TI = 0;

        if (index < 5)

         {

             SBUF = TransBuff[index];

             index++;

         }

     }

}

网友D:
uchar i=0,data5[5]={};
void send_data(*data5)
{
      ti=0;
while(i<5)
     if(flag)
{ SBUF=*data5;
}
data++;i++;
}
试试这样写吧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5楼的程序是一次中断后把数据连续发送出去啦,我要的结果是:中断发送一个数,然后退出中断,发送完毕再次进入中断发送低二个数,直到发送完所以数据

楼主:
6楼是我想要的,但是各变量没有说明啊

网友E:
这个自己琢磨吧

网友B:
c指针就是指向数据的地址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F:
c指针就是指向数据的地址

网友G:
你好,我這邊是 希特電子(深圳)有限公司, 是中國大陸笙泉MCU的代理商  有需要的可以 加我 QQ 328626444 詳細聊聊,   潘,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