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四轴原创DIY] 梦魂萦绕的大四轴之历程记录

楼主(2017-02-01):
关注四轴也有很长时间了,趁着长假,把手头做的其他东东做个收尾,正式开始大四轴,先平稳飞起来再说航拍之类的
前期把NRF24L01调通了,算是有个好的开始,接着机架也组装完成,刚刚模拟IIC读取MPU6050的WHO_AM_I 成功
主控用的新唐的M453,虽然官方已有飞控方案,但姿态解算已封装成库,没开放出来,准备参考其他开源方案自己弄试试
遥控器同样是新唐的,M058S,目前无线收发OK,后期完善下通讯协议,闲话少叙,上图

之前有调试24C02,就没成功,这次直接上逻辑分析仪
选择IIC分析,提示很清楚,果然是调试利器~~

看到MPU6050返回0x68,读取WHO_AM_I寄存器成功~~

后面准备做初始化读取各个轴的原始数据看看,再就是电机的驱动了

to be continued......

楼主:
3轴原始数据读取成功

网友A:
顶一个,自己做支架很强。之前都是用现成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自己做支架很强。之前都是用现成的支架

中心托盘+支架圆管+N个螺丝,还不算电调电池主控板,拿在手里有些份量

朗宇A2212 KV980电机,1045桨叶,30A电调,不知飞行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心托盘+支架圆管+N个螺丝,还不算电调电池主控板,拿在手里有些份量

朗宇A2212 KV980电机,1045桨叶, ...

之前用的支架是塑料的,质量会轻一点。KV980的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的支架是塑料的,质量会轻一点。KV980的应该没问题的。

恩恩
http://www.rationmcu.com/lpc1114/1126.html

在这看到电池会影响推力,感觉是转速和桨叶影响推力,2S和3S,4S,只是影响续航时间吧

楼主:
测试四个通道的PWM
400Hz,占空比分别为20%  40%  60%  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
http://www.rationmcu.com/lpc1114/1126.html

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不一定说电池越大,续航就越久。相关的因素也会牵扯比较多,综合还是去一个平衡的点。一般450的机架会选择3S的航模电池

楼主:
通过电调驱动无刷电机,稍后上视频

楼主: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 ... m=a2hzp.8253869.0.0

网友B:
楼主遥控器通信准备用nrf24l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遥控器通信准备用nrf24l01?

是NRF24L01,已调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会有影响的,但是不一定说电池越大,续航就越久。相关的因素也会牵扯比较多,综合还是去一个平衡的点 ...

想到2个细节问题

1. 机架上电后,是油门摇杆无动作电机以最低转速转动,还是摇杆有加油门动作后电机再以最低转速转动,商品四轴是怎么做的

2. 若中值点为512, 若推动油门分别停留在612处和712处,油门值是否应该以两种速率递增,即加速度不同,停留在712处比612处增加的快

楼主:
准备这样处理细节

1. 机架上电后,油门在中值附近时,所有电机都不转动,遥控器发送增或减的偏移量到飞控,飞控负责映射到占空比数值,灵敏度根据实验确定
2. 若油门一直相对中值点有偏移量,则飞控根据偏移量的大小,决定占空比改变的幅度,根据实验确定

不知是否恰当,欢迎讨论

楼主:
1. 加入开机后,加速计和陀螺仪的校准以及摇杆中值点的校准

2. 准备直接使用6050 DMP的四元数,先飞起来再说,后期考虑软件解算四元数

3. PID使用增量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NRF24L01,已调通

那控制距离不是很远了,也可能容易造成遥控器信号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控制距离不是很远了,也可能容易造成遥控器信号丢失。

当前目标是先飞起来,后面继续完善

有不少结构和程序方面需要磨合,不是短期内能做完美的

网友C:
厉害!!加油!!!!
一直都没做过东东.....常常都只有想法..没有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加油!!!!
一直都没做过东东.....常常都只有想法..没有行动

stop thinking, start making !

楼主:
DMP初始化,获取四元数,转化欧拉角完成

手拿着6050模块,尽量保持水平时的数据

放到桌子上,由于杜邦线的连接,模块在桌子上有一定角度的倾斜

楼主:
后面结构方面再优化下,将迎来重点和难点的PID参数整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面结构方面再优化下,将迎来重点和难点的PID参数整定。。。

很好,很强大。谢谢分亨!

楼主:
来点其他资源的链接,主要是SLAM,玩轮式漫游小车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其中半闲居士的博客很不错,讲了些视觉SLAM的数学基础
有关于3D空间的位置表示和四元数等内容,感觉都是相通的,共享上来

http://www.slamcn.org

http://www.cnblogs.com/gaoxiang12/default.html?page=2

老外的,介绍各种SLAM算法的,有兴趣的一起来学学

http://www.openslam.org/

楼主:
别光MARK,多多讨论切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东西。支持楼主。

感谢支持,本周继续~

网友F:
LZ电位器用的是哪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电位器用的是哪个啊?

说的是摇杆吗,就是360度的摇杆电位器,接2个ADC通道
X宝一搜很多的

网友G:
太强大了,一套这个DIY组件大概多少*币?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那控制距离不是很远了,也可能容易造成遥控器信号丢失。

用加PA的可以做到500米,我自己用NRF24L01遥控做的穿越机都没问题

网友I(2018-04-12):
之前用的支架是塑料的,质量会轻一点。KV980的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J(2019-03-29):
如何实现飞行器跟随小车的功能

网友K(2019-08-29):
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L(2024-05-12):
我也有个半成品,ESP32 S2

网友M(2025-04-02):
通过逻辑分析仪调试IIC通信,确实是个好方法

网友N(2025-11-29):
心理的博弈——在未知中寻找平衡,在紧张中保持冷静。

网友N:
掌握了基础操控,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应对突发状况。

网友N:
摆脱重力的束缚,以全新的视角俯瞰世界。每一次成功的起降,都像是对自我极限的一次突破

网友N:
真正的飞翔不在于高度,而在于如何平衡风险与机遇

网友N:
不仅是机械的胜利,更是对“坚持”这个词的生动诠释。

网友N:
PX4和Betaflight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