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入保险丝该选多少V的?

楼主(2017-02-01):
同样是230VAC输入的开关电源,为什么有人选250的,有人选300的,甚至还有选350V的?

网友A:
一般来说,都会留有一定的域量。市电的标准范围是220V±10%,所以说,严格三者都是合理的。但是大一点留点域量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B:
我所接触过的大都选择250v的

网友C:
220的用250就很合适。

网友D:
选择250v,不用太苛求

网友E:
市电大多数选择250V的。

楼主:
各位大师,既然250v的就可以了,那300V和350V的还有什么用呢?或者说用300v及350v的是出于什么目的呢?真的是搞不懂,这个应该还是有原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