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时钟周期多少,怎么算,性能比AVR还差吗?

楼主(2017-02-01):
看手册STM8性能为20MIPS@24M,那么这样算来为0.83MIPS/M,而AVR为1MIPS/M,是不是AVR性能更高,请问STM8的时钟周期怎么算,多谢!

楼主:
沙发,自己顶一个,

网友A:
性能还是STM8性能高一些。

网友B:
还是STM32性能高。

楼主:
顶,请知道的讲下……

网友C:
各有长短吧。

网友D:
你看一下stm8的指令集就知道了效率灰常低而且还少好多单周期判断执行指令
还是arm好

网友E:
还是cortex a9性能比stm8 好

网友F:
性能要看这个值*最高频率....

这个值是指令效率.

网友G:
其实对于8位机来说,外设更重要,内核差距带来的经济效应不是那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