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576损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02):
地线太窄了,24V和2576之间应该串个电阻的,还有,没看到你的电感在哪。上原理图。

网友A:
官方的原理图肯定是没问题的。你输入的电容没有加。二极管,电感和输出电容的参数是否OK。

网友B:
电感, 肯定是那个圈圈啦, 在电容的右上角.
我怀疑这个电感的承受电流不够, 工作中因为电感饱和而过流击穿了开关管.

网友C:
这个电源各条线路铺的都比较细,这样不好,开关电路线太细,各种倒霉的事情都可能找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