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内注释怎么不能加中文?怎么是韩文?

楼主(2017-02-02):
IAR内注释怎么不能加中文?怎么是韩文?

网友A:
可以用中文啊。
图贴来看看?

网友B:
难道楼主用的韩文版的?

楼主:
我说的是事实。我刚刚使用IAR,一点儿也不熟练,以前用STVD。可能是哪里设置的问题?
另:我打开IAR附带的例子,确实显示的是中文。我实在不明白怎么回事,请教了!

楼主:
算了,我也不纠结了!新建的文件是可以显示中文注释的,请不要回复了,谢谢各位热心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