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增益带宽积定理!

楼主(2017-02-02):
定理1
级间网络为单端口的放大器,其最优增益带宽积因子为2

定理2
如果是双端口,则为5

作用:
为网络优化,提供个上限!不可能大于这个数值!

楼主:
解释:
单级放大器,负载为纯电阻时,其GBW=gm/CT
负载为任意RLC网络,其GBW不可能大于2gm/CT

大家经常看到宽带放大器里面有好长一串RLC组合,那个就是奔着本定理来的。

网友A(2017-04-18):
引用 楼主:
解释:
单级放大器,负载为纯电阻时,其GBW=gm/CT
负载为任意RLC网络,其GBW不可能大于2gm/CT

这个RLC放在反馈端还是匹配端的啊,或者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RLC放在反馈端还是匹配端的啊,或者别的地方?

你这是职业病啊,看到LC就以为是匹配的!

这里说的是负载!任意有限多RLC组合,接在放大器输出和地之间!

话说职业病,上星期复习数学,那是头晕眼花脖子疼!晚上睡觉,大脑里数学符号乱飞,苦苦挣扎纠缠于推理论证,白天走路感觉两腿发漂。。。电工看数学就是这种职业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职业病啊,看到LC就以为是匹配的!

这里说的是负载!任意有限多RLC组合,接在放大器输出和地之间 ...

这两天追了下您的帖子,然后我决定好好把模电书琢磨琢磨。
简直差的不是一两个能量级的。。。

网友B:
本贴要顶,不管懂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