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 另类按键读写思路

楼主(2017-02-02):
在维修一台智能流量表时发现其按键有点另类;绘制的电路如下图

请问各位LS  如何才能读K1一K4按键?

网友A:
1n4148方向确认没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4148方向确认没错吗?

二极管方向不会错的?   在这块流量表中这个电路运行的非常好!想了好几天了就是不明白

网友B:
公共端给1,4个检测端给0。当对应按键按下时,电压为5V - 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按键未按下时为0V。

楼主:
谢谢"青篮pisces".。己正确读到按键、这个电路的关键是要读P2-3是否为低!而不是P0口!

网友C:
直接讲思路好了,LED数码管扫描显示,片选端每次只有一个输出片选电平,其他几个都跟选中片不同,这跟键盘扫描的驱动端原理是一样的,用按键将这个信息连接到一个输入端口上就可以读按键信息了,二极管是防止同时按下多个按钮,干扰显示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