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UPS延时时间的算法与配置?

楼主(2017-02-02):
我有1台功率250W的设备,计划断电后能工作24小时,现采用1000VA的机头,电池应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跟机头的容量没多大关系,主要看电池侧的电流,如果放电电流为1A大约需要用24Ah的电池,具体需要看机头的保护电压和电池的放电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机头的容量没多大关系,主要看电池侧的电流,如果放电电流为1A大约需要用24Ah的电池,具体需要看机头的保 ...

如果放电电流为1A大约需要用24Ah的电池  ???
这句话我怎么理解呢?配一块24AH的电池就够了?

能不能有一个大概的公式,不要求太精确的。

我也是重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放电电流为1A大约需要用24Ah的电池  ???
这句话我怎么理解呢?配一块24AH的电池就够了?

配一块12V24AH的电池就够了?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公式呢?

楼主(2017-03-15):
某设备铭牌上写有:220V 2A.现需要保障该设备不断电2小时。UPS与电池应该怎么选配?特别是电池,大概的公式是什么呢?   不考虑在线式,后备式这些区别,或以在线式为列也可以的。

网友B:
实际使用功率是250W,先选择逆变器的电压是什么样的来确定电池的电压U,需要的电池容量就是:250*24/U,单位是AH。
实际用的时候要流电池余量,在以上计算的总容量基础上乘1.2

楼主:
实际使用功率是250W,这个250W是怎么得来的呢?
250*24/U   这里的24是指什么?

电池电压U又是怎么来的?

完全没懂。

网友C(2017-11-24):
引用 楼主:
某设备铭牌上写有:220V 2A.现需要保障该设备不断电2小时。UPS与电池应该怎么选配?特别是电池,大概的公式 ...

铭牌上有电池电压 有的是48VDC还有的是192VDC   用电池的安时数(AH)就是电池的容量×铭牌上的电池电压=你要求的后备时间×设备所消耗的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