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725成像模糊

楼主(2017-02-03):
各位有没有以前调过ov7725摄像头senser的,拍出来的图片是下面这样子,表面有些模糊, 像是蒙了一层东西。

网友A:
镜头没聚焦好,旋转镜头调整一下

网友B:
1/f=1/U+1/V

网友C:
注意以下几点:镜头是否合焦、照度是否不足、系统内噪声是否过大。

楼主:
@chunyang 系统内噪声是否过大,指的是什么?

网友D:
我感觉压缩过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chunyang 系统内噪声是否过大,指的是什么?

摄像头属于噪声敏感器件,如果受到干扰,容易引起图像劣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