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波变直流电压(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7-02-03):
通过RC电路,将幅值为5V,频率为10KHz,占空比为50%的PWM信号,转换为幅值为2.5V的直流电压信号,电路仿真如下所示:
按我个人的理解:确保RC的时间常数远大于PWM波周期情况下,则可以算得转换后的直流电压。Vout=(VH-VL)*D
(VH:PWM高电平;VL:PWM低电平;D:占空比)

试验中: 1:我选的R=30K,C=1uF,输出结果为2.5V直流信号(无纹波)
             2:如果我选择R=3K,C=10uF的话,输出结果也为2.5V直流信号(无纹波)
             3:但是,当我PWM信号的频率为1Hz时候,输出结果为三角波。
我想知道:1和2有什么区别吗?R和C该怎么选取,谢谢!

把电阻换成电感

网友A:
区别有二:
一、10uF电容和1uF电容价格不同,同类电容10uF比较贵。但30千欧电阻和3千欧电阻价格相同。
二、你的仿真负载电阻为无穷大,但实际负载不可能为无穷大。在负载电阻为有限值情况下,选用较小的滤波电阻可以使负载带来的误差稍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有二:
一、10uF电容和1uF电容价格不同,同类电容10uF比较贵。但30千欧电阻和3千欧电阻价格相同。
二、 ...

前辈,RC的选取,应该与PWM的频率有关,如果是低频情况下(如:f=10Hz),RC的选取???仿真输出结果为三角波或者方波。有没有什么经验的选取方法呢?谢谢。

网友B:
可以参照正弦波的RC=10B的经验取值,B是宽度,起码要两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RC的选取,应该与PWM的频率有关,如果是低频情况下(如:f=10Hz),RC的选取???仿真输出结果为三 ...

RC之积叫时间常数,它的值选用多少与PWM频率有关,也就是你的理解:“确保RC的时间常数远大于PWM波周期情况”。
现在你的PWM频率10kHz,即周期0.1ms。你的RC时间常数30千欧乘以1uF等于30ms,是PWM周期的300倍,可以认为“远大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RC的选取,应该与PWM的频率有关,如果是低频情况下(如:f=10Hz),RC的选取???仿真输出结果为三 ...

频率较低(例如10Hz),仍然是要求RC时间常数远大于PWM频率。
不过,仍选300倍的话,此时RC数值较大。这种情况应该考虑4楼captzs的建议:把倍数选小一些(他建议10倍),但用二阶甚至三阶。

网友C:
1和2的内阻不同,带负载能力不同。根据负载的需要来选取R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频率较低(例如10Hz),仍然是要求RC时间常数远大于PWM频率。
不过,仍选300倍的话,此时RC数值较大。这种 ...

为何要用二阶甚至三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为何要用二阶甚至三阶?

RC时间常数10倍于PWM周期,用一阶的话,输出仍有少量纹波,具体多少请自行计算。二阶显然纹波小得多。
另外,纹波衰减到相同比例,如果PWM占空比变化,二阶比一阶能够更快达到新的平衡。

网友B:
同样RC常数,两阶的积分效果好。附件两阶用电容0.1u+0.1u,一阶用0.3u,效果才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时间常数10倍于PWM周期,用一阶的话,输出仍有少量纹波,具体多少请自行计算。二阶显然纹波小得多。
另 ...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RC常数,两阶的积分效果好。附件两阶用电容0.1u+0.1u,一阶用0.3u,效果才接近。
...

谢谢,前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阶就可以了,R×C弄大则漣波越小相的比較慢上升到基线,由10楼看得出一阶就够了,除非是LC的多阶会有更好 ...

“RC多阶的斜率并未改变”
????
那还能叫多阶么?

网友B:
  正弦波频率不变,宽度就一样,积分RC常数的选择就容易。经验取值是积分RC=10B,微分RC=B/10
而频率一样的PWM码片,占空10%和90%的脉宽相差9倍,RC的选择就难于兼顾,经验取值以宽度小的为基准。频率1KHz,10%的宽度B=0.1ms,如果RC=10B=1ms,则R=1K,C=1uf,则RC=(1e+3)(1e-6)=1e-3s。附件仿真是一阶与两阶的比对,要求高的再加一阶,也就是M大所讲的2~3阶。假如用一阶R=1K,C=2uf,则波纹较大。

你好,仿真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无源RC多阶主要用在相移,但是主波与二次波的电压衰減比例并未改变。因此多阶仍旧是多阶,不是多了就变好 ...

“无源RC多阶主要用在相移,但是主波与二次波的电压衰減比例并未改变”
哪儿跟哪儿啊?
此等小事,也要麻烦HWM?
今日已晚,明日再说。

网友B:
   网上说积分常数经验取值5~10倍宽度,我想如果B=10%的矩形波,RC=5B即半周期,宽度小于0.5T脉冲,电容充电最大半周期,然后放电半周期基本已完,下一周期又从0充电;如果取10B,电容还没有放完电,随后到来的脉冲又充电,电压叠加,电量积累就快,几个周期后达到平衡,电容电压高位就在同一水平,低位也同一水平,成了固定直流分量的三角形波。这是一阶积分的情况。
   这里仅从常数考虑,如果象shalixi所说的考虑带负载能力,多阶积分各阶的电容电阻的取值调整就可以有所侧重,后级电容多数取大。

网友F:
又要实现DA,又有有带负载能力,又要不加成本,没有好的事,没有好的隔离驱动,大的负载下,多少阶的滤波器,纹波必然大。还有带宽越小,纹波越少,但调节时间相应拉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又要实现DA,又有有带负载能力,又要不加成本,没有好的事,没有好的隔离驱动,大的负载下,多少阶的滤波器 ...

所以要根据负载和要求来选取是1还是2,1和2没有什么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频率不变,宽度就一样,积分RC常数的选择就容易。经验取值是积分RC=10B,微分RC=B/10。而频率一 ...

您好,请问下您的这个电路仿真软件是什么???我用的那个软件,感觉不好用。谢谢

EWB。 你将电路和波形贴出,供分析。

网友G(2017-09-25):
如果要是接运放输入端呢?

网友G:
这个pwm经过低通滤波变成电压信号,不经过运放放大吗

网友H(2019-06-06):
想要没有纹波、输出有驱动能力、线性度好,那就用一个PAC芯片,将PWM直接转换成模拟信号。
GP8101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F:
认为第一种为佳,因为30K的高精度的电阻,10UF的高精度电容不好找,渥电流小的电容。无极性电容必须的。

网友C:
采取什么参数,取决于负载的要求。

我认为是新帖。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认为第一种为佳,因为30K的高精度的电阻,10UF的高精度电容不好找,渥电流小的电容。无极性电容必须的。 ...

这个和精度关系大吗,不是主要讲rc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精度关系大吗,不是主要讲rc值

量产品来说,肯定有重大意义,相同的D值,因电容渥电流(绝远电阻)导致不同的转换成直流电压,产品的一致性有问题,或者生产程 序中加一校正的流程,但是电容老化(电解电容)能保证长期精度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照正弦波的RC=10B的经验取值,B是宽度,起码要两阶。

普及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频率较低(例如10Hz),仍然是要求RC时间常数远大于PWM频率。
不过,仍选300倍的话,此时RC数值较大。这种 ...

二阶甚至三阶-------是啥东东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频率不变,宽度就一样,积分RC常数的选择就容易。经验取值是积分RC=10B,微分RC=B/10。而频率一 ...

这里的一阶二阶 啥意思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频率较低(例如10Hz),仍然是要求RC时间常数远大于PWM频率。
不过,仍选300倍的话,此时RC数值较大。这种 ...

RC数值大有什么影响

网友J:
引用 网友A:
RC时间常数10倍于PWM周期,用一阶的话,输出仍有少量纹波,具体多少请自行计算。二阶显然纹波小得多。
另 ...

多阶使纹波减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二阶甚至三阶-------是啥东东啊

二阶甚至三阶-------是啥东东啊
二阶、三阶……指滤波器的阶数。本帖谈低通滤波,所以是指一阶、二阶、三阶……低通滤波。
一阶、二阶、三阶……名称的来源,是由于这些滤波电路的微分方程属于一阶、二阶、三阶……常微分方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J:
RC数值大有什么影响

RC数值大,低通滤波的转折频率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频率不变,宽度就一样,积分RC常数的选择就容易。经验取值是积分RC=10B,微分RC=B/10。而频率一 ...

假如用一阶R=1K,C=2uf,则波纹较大-------电容容量加大  反而纹波大了 ?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多阶使纹波减小是什么原因呢

这里应该用低通吧

网友K(2019-07-22):
引用 网友I:
这个和精度关系大吗,不是主要讲rc值

需要GD32F103C8T6可以联系微信 13286363809  肖先生  QQ826198903  那个贴被删了  量大价格优

网友L:
PWM 频率f>10*(1/(2piRC))

网友M:
我前段时间也是做类似的东西,找了论坛的一个**拿32 TIM1输出PWM输入到SN74LVC2T45这个芯片做转换,后面的电压跟随电路拿了轨对轨的运放输出还是在0-400mv这块有个死区 准备这块改下 http://power.21ic.com/digi/technical/201604/47784.html 当时参考的**

网友N(2019-08-21):
应用Π型滤波,还有注意,电容滤波得到的是电压有效值,电感滤波得到的是平均值,具体自己算一下就知道区别了。

都是平均值,没有平方,开根处理的,都是直流平均,都带有个波形糸数里面,平均值相同的正弦波和方波他们的有效值是不同的。

网友O(2019-10-03):
引用 网友H:
想要没有纹波、输出有驱动能力、线性度好,那就用一个PAC芯片,将PWM直接转换成模拟信号。
GP8101可以实现 ...

这个芯片大概什么价格呀?我只买十个进行测试一下。

网友P(2021-07-27):
一阶只能平波且滚降不够陡,亦做不了阻抗匹配。

网友Q(2023-12-06):
请问下各位大侠,二阶RC的话,时间常数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