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分享一个串口调试工具的源码和安装包

楼主:
寒假在家写了一个串口调试工具,实现了串口调试助手和串口示波器的功能,代码放在GitHub上,这个串口调试工具对中文乱码的情况是做了优化的(很少乱码)。
源码链接:https://github.com/Le-Seul/SerialTool
安装包 -- 百度云网盘链接: http://pan.baidu.com/s/1c18ZXW8
安装包 -- Github链接(不推荐,国内很有可能无法下载): https://github.com/Le-Seul/SerialTool/releases
安装包的地址在帖子后面。

下面是软件的截图:

这张截图中软件使用的是USB转串口模块,在波特率为115200bps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乱码。

1.0.9版本开始使用专门的代码编辑器控件来处理文本,使得文本的处理效率大大提高,测试时接收到几MB的数据显示也不会卡顿,以下是一张效果图:

接收区已经接收到1.6MB左右的数据,但是这时候显示还非常流畅。由于使用了代码编辑器的缘故,显示类容带上了行号。

thinkabout4451 + 3 支持一个,确实mfc搞这些也很快,但因为渐渐淘汰不适合新手学了, 感觉QT最近大受欢迎啊。

网友A(2017-02-03):
感谢分享

楼主(点评):
哈哈,我刚发完你就回帖了!

网友B:
有没有超过8通道的柱状图波形啊,

网友C:
很好很好,感谢感谢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语言写的?

网友E:
不像是用微软的工具开发的,也不像labview,我猜是Java或者GCC!

网友F:
qt 做界面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超过8通道的柱状图波形啊,

我过几天也可以开发这样的功能,不过示波器的协议现在还不完善,并且代码写的也不够好,所以还要先花点时间重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是用微软的工具开发的,也不像labview,我猜是Java或者GCC!

我用的qt,语言C++,qt做界面确实简单粗暴,开发调试用的vs2015,但是发现vc编译出来需要vc++140的运行库,很多win7和xp的电脑没安装运行库的话无法运行,就又用gcc编译了之后打包安装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语言写的?

C++,帖子里的链接贴出了源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qt 做界面简单粗暴

最近也想学一下上位机部分,刚刚入C++,接下去有什么建议吗,是MFC还是QT或者其他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想学一下上位机部分,刚刚入C++,接下去有什么建议吗,是MFC还是QT或者其他的,谢谢 ...

mfc 太古典了.做出来的界面不好看.还是 qt 吧

网友G(点评):
现在主要还是自学,不知道实际开发用Qt的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mfc 太古典了.做出来的界面不好看.还是 qt 吧

小伙子啥都会,前途无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近也想学一下上位机部分,刚刚入C++,接下去有什么建议吗,是MFC还是QT或者其他的,谢谢 ...

MFC真心没有Qt简单。

网友I:
谢谢分享!界面很漂亮! 刚接触qt不知道那个绘制图表的源文件.
还发现了点问题: 115200波特率每秒6000Bytes的数据 (具体接收多少不知道)  hex接收    数据超过13000Bytes  显示的数据更新越来越慢        波形绘制:未打开端口 拖动图表有卡顿的现象   打开端口以后没出现卡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界面很漂亮! 刚接触qt不知道那个绘制图表的源文件.
还发现了点问题: 115200波特率每秒6000Byte ...

您好,hex接收的绘制变慢的具体原因是所有的数据实际上只有一行,Qt的QTextEdit控件对非常长的,只有一行的字符串的显示更新确实非常卡,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实现自动换行(自动加\n),QTextEdit在处理没有较长单行的文本时时很流畅的,但是这样在不同的窗口大小下排版又会乱,所以我就没有优化。我这边波形绘制在未打开串口的时候也不卡呀。图表绘制是用的QCustomPlot这个插件,您可以去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MFC真心没有Qt简单。

实际开发中Qt用的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开发中Qt用的多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Qt用途更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开发中Qt用的多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是Qt用途更广。Qt现在在上位机也很有市场

网友J:
支持一个,确实mfc搞这些也很快,但因为渐渐淘汰不适合新手学了,
感觉QT最近大受欢迎啊。

网友K:
只要把功能和UI分离好,MFC和QT都可以,但MFC确实繁琐,只是对WinAPI做简单的封装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小伙子啥都会,前途无量

前途又毛用...没钱白瞎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好,hex接收的绘制变慢的具体原因是所有的数据实际上只有一行,Qt的QTextEdit控件对非常长的,只有一行 ...

qt 优化,不如 mfc 容易.封装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qt 优化,不如 mfc 容易.封装太深...

嗯,打算先找一下Qt里面有没有现成的好用的东西,实在不行再自己实现。

网友L:
前途无量

网友M:
引用 楼主:
嗯,打算先找一下Qt里面有没有现成的好用的东西,实在不行再自己实现。

qt下面有开源的串口驱动。现有的开源串口工具有qcom工具,国内qt社区推广的,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M:
qt下面有开源的串口驱动。现有的开源串口工具有qcom工具,国内qt社区推广的,很实用 ...

Qt现在有自带的串口类

网友N:
想实际工作的时候,测试用用,但是这个波形绘制,协议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想实际工作的时候,测试用用,但是这个波形绘制,协议怎么样的?

我目前只做了float类型数据的支持,过两天完善了int8,int16,int32的支持后会有修改,目前的协议是这样的:

一帧数据由7个字节构成:
    byte[0]: 'C'
    byte[1]: 'H'
    byte[2]: 通道数(0~15)
    byte[3]: float[0]
    byte[4]: float[1]
    byte[5]: float[2]
    byte[6]: float[3]
float类型使用union来转换成字节,不要用指针,否则可能有大小端问题。这是一个示例函数:
void SerialPort::output(char ch, float val)
{
    union {
        float f;
        unsigned int i;
    } value;
    unsigned char buf[7];
    value.f = val;
    buf[0] = 'C';
    buf[1] = 'H';
    buf[2] = ch;
    buf[3] = (value.i >> 24) & 0xFF;
    buf[4] = (value.i >> 16) & 0xFF;
    buf[5] = (value.i >> 8) & 0xFF;
    buf[6] = (value.i) & 0xFF;
    serialPort.write((const char *)buf, 7);
}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用的qt,语言C++,qt做界面确实简单粗暴,开发调试用的vs2015,但是发现vc编译出来需要vc++140的运行库 ...

楼主是用哪个版本的Qt开发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Qt现在有自带的串口类

这个类貌似用自定义波特率

网友P:
波形绘制时控件还是?  没用过QT

网友P:
波形绘制时控件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P:
波形绘制时控件还是?

是一个叫做QCustomPlot的控件,我已经重写了示波器功能的代码,还没有上传,过两天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类貌似用自定义波特率

我用的Qt 5.6.1(VS2015)和5.6.2(MinGW),这好像是支持xp的最后一个Qt版本,还用了一个叫QScintilla的文本编辑器(编辑代码的那种)控件库,QScintilla要单独安装,Qt5自带的串口类可以谁便设置波特率,只要硬件支持。

网友Q:
谢谢分享,非常好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叫做QCustomPlot的控件,我已经重写了示波器功能的代码,还没有上传,过两天上传 ...

OK 如果你能上传,我很是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P:
OK 如果你能上传,我很是期待

帖子链接里面的代码已经更新了,您可以过去看看。

网友R:
引用 网友G:
实际开发中Qt用的多吗

qt 我推行使用 个人认为做MCU的上手QT快,MFC 太繁琐了操作不便

网友S:
QT编译出来的东西,慢半拍

楼主:
引用 网友S:
QT编译出来的东西,慢半拍

可是很多时候并察觉不出来啊。

网友T:
感谢分享,下载了,示波器很实用

网友U(2017-06-30):
我想问下这里的协议是什么?谢谢

楼主(2017-11-08):
引用 网友U:
我想问下这里的协议是什么?谢谢

串口示波器协议在slave文件夹下面

网友V(2020-12-27):
请问是Qt做的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