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老鸟高分求教C语言双问号转义字符的原理

楼主:
第一步,问执行完后i等于几。
第二步,上代码。
void main()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9;
//this is a test ??/
i=i*2;
i++; ??/
i=i*2;
while(1)
{
}
}
第三步,上图片。

要讲的清楚啊。

相关下载

网友A(2017-02-04):
教授们一般不搞小测验啊,不记得有双问号转义
Keil 最常见可能之一:
代码是在别的地方中拷贝来的,与ide编码方式不同,例如??处原本是汉字

网友B:
没有这语法啊

网友C:
如果两个问号那里不编译出错,结果应是38

网友D:
神奇的一笔

楼主:
哈哈,今天来公司,公司里面装的软件多。亲测我司正版的 Borland C++ Builder 2007,和免费的社区版的 Microsoft Visual C++ 2010也均是一模一样的结果。然后GCC也是。Visual studio和eclipse的智能感知正确,keil使用的scint的智能感知错误。 IAR试用版过期了没有测试。

所以这个 ??/ 变为 \ 的要求,应该是C标准中的,晚上回去查一下标准。 昨天夜里搜了一下百度,没有找到,估计谭教授写的书上也没有。

楼主:
是的,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个问号那里不编译出错,结果应是38

报告版主,测了几个编译器都是一样的结果,不是38。。。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报告版主,测了几个编译器都是一样的结果,不是38。。。

你是说把??/删了就是38了?

楼主:
C99 标准中的原文摘录:
5.2.1.1 Trigraph sequences
All occurrences in a source file of the following sequences of three characters (called
trigraph sequences12)) are replac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single character.
??= #
??( [
??/ \
??) ]
??' ^
??< {
??! |
??> }
??- ~
No other trigraph sequences exist. Each ? that does not begin one of the trigraphs listed
above is not changed.

EXAMPLE The following source line
printf("Eh???/n");
becomes (after replacement of the trigraph sequence ??/)
printf("Eh?\n");

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把??/删了就是38了?

代码中的 ??/  删不删没有关系。注释中的 ??/ 不删是20,删了是38.
??/ 三字母替换成  \ 后, 注释最后面的变为\ ,后面紧跟着的回车被转义为续行符了(等待教授指正,是否直接就是续行符,暂时没有查标准)。下行内容被注释,keil编辑界面还显示颜色(eclipse和VS等IDE均显示为注释)

另外,测试C#没有此语法,java就不测了,可能也是没有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C99 标准中的原文摘录:
5.2.1.1 Trigraph sequences
All occurrences in a source file of th ...

C89就这样,乌龟的屁股叫规定,没啥原理。
只是时不时就有人说是发现编译器的BUG了……

网友F:
我编译没通过

网友F:
是我代码写的有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我代码写的有问题 ?

代码写的没有问题,编译不通过的提示信息是什么错误?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Turbo C2.0?
是不是volatile不支持? 你在while之前是不是想printf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代码写的没有问题,编译不通过的提示信息是什么错误?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 Turbo C2.0?
是不是volati ...

我是直接在ubuntu上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直接在ubuntu上试的,

看warning,在makefile里给gcc加个 -trigraphs 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warning,在makefile里给gcc加个 -trigraphs 就可以了。

那你能看看error不

网友G:
据说是以前的部分键盘不全,用这个方法输入一些符号;所以比较新的编译器是没有的,C属于遗传

网友H:
双问号就是一种转义字符的前缀,没什么语法可言,??后面加一些字符,三者等价表示一些别的字符。查查表格,记住就可以了。一般人很少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能看看error不

error我看了啊,是因为前面的warning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