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集大成者,也是承前启后者——MAXWELL

楼主(2017-02-04):
批驳完忽悠后,该说点正事了....

先前已经给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原形(其中包含了现代向量的对应形式):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5738-1-1.html

这里给出现代经整理后的等价形式:

楼主:
注意上面的红字,那是麦克斯韦加入的“补丁”——位移电流项。

楼主:
为何要加这个“补丁”? 下面给个式子(由前面蓝圈内的两个方程而得):

注意上式中的红字部分。如果没有那些项,意味着电荷密度不随时间变化,显然有悖物理事实。

楼主:
麦克斯韦通过加入了那个位移电流项,使得原有的电磁定律自洽,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电磁理论。

这,就是所谓的集大成者——MAXWELL!

楼主:
下面,看看麦克斯韦所创建的电磁理论能给出点什么新东西,先看下式:

上两式由麦克斯韦方程组所得。

楼主:
联合上式可得下式:

这就是含源的波动方程

楼主:
考虑无源的空间,有下式:

这就是常见的电磁波动方程。由边界条件可以解出具体的电磁波。

楼主: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麦克斯韦电磁理论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

而这,又被后人用实验验证!

楼主:
这还没完!

由麦克斯韦电磁理论所得到的波动方程表面,电磁波的速度仅由ε和μ确定,真空中等于光速

楼主:
居然存在一种真空中传播速度恒定(与参考系无关)的波?

那是经典物理不可想象的事情!

而正是这么个事情,导致了爱因斯坦去思考光速不变原理,由此引出了相对论

楼主:
所以,就有承前启后者——MAXWELL!

网友A:
记得在国外电子的公开课第一节,讲课的教授就把麦克斯韦放在了很高的高度,大意就是一切电子的核心就是麦克斯韦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