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单片机仿真工具能否通用的问题?

楼主(2017-02-04):
不同牌子的单片机的开发仿真软件能通用吗?比如51的仿真软件能否适用于义隆单片机啊?

网友A:
51和义隆的开发环境不能通用;但是如果是同一个内核的,开发仿真环境一般是可以通用的.如51内核或M3等

楼主:
都可以用KEIL来编程吧。

网友B:
呵呵,有通用的,比如iar的rom monitor,比如keil的ISD51;
如果target的接口和硬件绑定的,那么就没有了。

网友B:
ARM的通用,JLINK v7

网友C:
一般小众的芯片,都有自己的仿真器和下载器,这是针对8位和16位的芯片来说。
到了32位的ARM时代,基本都可以用arm的仿真器和下载器了。

楼主:
今天有买了一个义隆单片机的烧录器,义隆单片机的仿真器的价格更是不菲啊。1000元,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