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高效的锂电均衡管理系统,寻合作

楼主(2017-02-04):
       目前锂电池是一些新能源发电和动力设备都会用到的储能电池,但在使用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如锂电池的均压问题,就是阻碍其充分发挥效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新型储能电池(如锂电、超级电容)的单体电压较低,而在实际应用中,则是需要更高的电压(如36V、48V)。所以,生产厂家一般都是将多个单体电池串联后供用户使用。但由于各个单体电池电压、容量等性能不尽一致,以致在充放电时,对整个电池组性能及使用寿命造成影响。目前,一些生产厂家多用一些简单的电阻分压式均压电路来保证锂电或超级电容器不超过其工作电压。这种方法不仅分压效果差、效率低,还要白白的消耗一些电能。高档一点的也有用恒压电路+电子开关代替电阻分压的,其优点是均压精度高,放电速度快,但是,由于同样以放电的形式降低电压,还要白白的消耗一些电能,同样降低了效率。还有一种电荷转移法,实际电路复杂,实现起来唯恐可靠性和稳定性得不到保证。
       本人偿试用CPU分布检测电量,并将电荷暂存在自称之为“电荷寄存器”的器件内,然后回送到锂电池中去的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寻求相关实体单位合作,最好是武汉的。我的QQ:949715523   。

网友A:
有些东西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均压均流是个问题,有很多解决方法。也有很多人在研究。或许某一天有人把锂电池的材料问题处理好了,你这个歪门邪道的解决方法就没有用了。浪费的就是你的青春。
就像当年的显示管技术一样,中国人赚了点钱,就不惜血本投入,想搞什么世界第一。后来日本改进了液晶显示器,中国的CRT显示器就灭亡了。
小老百姓还是做点实在的小事赚点钱,搞技术开发,死得很惨的。

楼主:
技术总是在发展的,不能因为将来有新的科技取代今天,现实存在的问题就不去解决了。就拿CRT来说,它的存在也至少有六十年或许更久,才被今天的液晶所取代,在这么漫长的日子里,CRT自身的品质提升不能说是多余的吧!何况液晶显示不久也面临淘汰,试问液晶显示的发明是否也是在浪费时间呢?在此给玩技术的孩子们一点忠告:在搞技术的同时,再学一点科技发展史,你才有一个技术人的底蕴。

网友B:
技术总在发展的,就行CPU,难道因为明天会有更好的CPU,那我们等那一带CPU出来了再用电脑?或者因为更高档的CPU就马上换新的电脑?高档的东西适合高档的需求,CTR显像管现在不是照样很多人用

网友C:
加油!支持!国人需要这种精神!

网友D:
看楼主还是有点自己的想法,但是你这个想法已经过时了,哥在5年前在一家公司上班就在搞。为了研究类似的芯片,花了几个亿,还是有BUG,主要是电池在老化,每一个单个电池的寿命有差异,还有电池的厂家用的材质也有差异,一致性很难做到客户的要求。锂电池在高低温的时候 寿命又不一样,等  各种自然环境在影响 芯片的精度。这东西不是你一个人能玩转的,小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