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220封装长期工作发热问题

楼主(2017-02-04):
(无正文)

网友A:
实践一下不就得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一下不就得了吗??

实测的话,搞几个小时、半天、一天,也不算长期工作。

网友B:
如果为了省散热片的话,手头一个板子,把这个to-220封装的芯片直接放盒子上散热,或者贴在变压器的金属片上散热。三个pin用长导线接在板子上。总之一句话,在不超过芯片参数性能的情况下,想办法装在可以散热的地方来节约散热片。当然也要看这个to-220的芯片是什么类型的芯片了。

网友C:
每个片子的性能是不一样的, 不能一概而论啊

网友D:
别忘了外壳会减慢散热,到时壳内空气温度升高。如果体积小的外壳,就危险了。
还有工作温度范围问题,商业产品0~70度,工业-40~85度。如果到了70度,加上热阻,核心温度就135度了。快烧掉了吧。

网友E:
可以利用PCB和结构散热,这也是常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忘了外壳会减慢散热,到时壳内空气温度升高。如果体积小的外壳,就危险了。
还有工作温度范围问题,商业 ...

是的,手册只能给出芯片到环境的热阻,最终结果肯定由环境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利用PCB和结构散热,这也是常规做法。

是的,Ti手册上写着的,1平方英寸铜箔能把热阻降到37℃/W。
不过我这个帖子只是想问普通条件下,不采取这些措施的话,长期工作会不会烧坏。我感觉不会烧坏,但没试过。

网友F:
用dcdc不行吗,搞那么累干嘛

网友G:
如果是7805,有热保护,还可以研究,如果是可控硅,等着炸**咯。

网友H:
大功率不装散热片还要长期工作说不准,或许可以考虑小风扇散热(如果需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Ti手册上写着的,1平方英寸铜箔能把热阻降到37℃/W。
不过我这个帖子只是想问普通条件下,不采取这 ...

利用PCB和结构散热就是很常规的做法,属于“普通条件”。非要放弃的话,仅凭封装热阻,一旦结构不合适,后果不言而喻。根据热阻和功耗,是可以计算结温的,再对比器件手册即可获知是否会烧坏。

楼主:
看来没人这么整过啊?记得有种老款的宽带猫非常烫,不知道里边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