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的反馈问题

楼主:
原图给出的电路,R3的下端接到s,而s不是开关高压吗,参考地不稳定,这样的反馈,能有效吗?而且当导通周期时,不会逆向损坏C5吗?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电路实际上是有效的,但是我理论上搞不清楚。然后我觉得可以直接接输出端反馈(如我画的图),不知道为什么要搞一个一模一样的LDC电路作反馈。。。
请高手指点指点!

楼主(2017-02-04):
顶顶,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啊,这次特地申请了账号来提问的,求大神回复

网友A:
浮驱buck
S脚是整个控制IC的参考地,即反馈脚FB,电源脚FB的参考地。
C5的负极连接的也是S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驱buck
S脚是整个控制IC的参考地,即反馈脚FB,电源脚FB的参考地。
C5的负极连接的也是S脚 ...

谢谢!那个fb反馈点的我可以理解了,但是C5还是不懂。
C5的上端,参考最底下那个地,是5v左右,但是c5的下端,电压从0到300v左右,当为0时,C5电压和极性符合,当为300v时,C5不是反向接电了吗?不会烧坏吗。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个fb反馈点的我可以理解了,但是C5还是不懂。
C5的上端,参考最底下那个地,是5v左右,但是c5的 ...

谁告诉你C5是参考输出地的?
C5两端是5V电压的话,不管其负极电压如何变化,其两端电压始终是5V,
D1截止,其放电回路只有采样电阻R1,R3,FB
其负极在0-300V波动的话,其正极对输出地的电压就是5-305V,
这个和电荷泵的工作原理是差不多的。

顺便给你解释一下C5是怎么工作的,
主控IC导通时,D1截止;主控IC关闭时,D4续流,将C5负极钳位至GND电位,输出电压通过D1将C5充电至输出电压Vo,
如此,C5两端电压便可反映输出电压(C9两端电压),采样C5两端电压即可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B:
没遇到过这样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C5是参考输出地的?
C5两端是5V电压的话,不管其负极电压如何变化,其两端电压始终是5V,
D1截止 ...

非常谢谢!终于理解了,二极管截止时,电容不放电(不考虑负载),此时即使电容负极电位被拉高,其正极也会拉高同样的数值。
然后,请您看一下第二张图,那样反馈的话行不行呢,我想可以节省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C5是参考输出地的?
C5两端是5V电压的话,不管其负极电压如何变化,其两端电压始终是5V,
D1截止 ...

哦!我懂了,ic的参考地是s,所以必须那样接,我这样是不行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