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电源线和采样线平行走线问题

楼主(2017-02-04):
电源线过240A,采样线接的是温敏电阻,平行部分大概300mm。电源线产生的磁场会影响采样线么,这么长的平行线,采样线会等效成天线,造成传到干扰么?
谢谢各位大牛解答下小弟的疑问。。

楼主:
局大概像上面那样,两组240A的电流反向,中间有采样线。会不会对采样线有影响,如果才采样线出口套上磁环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A:
电流信号影响不大,电压信号有些影响!

网友B:
恒定的电流产生恒定的磁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变化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磁场;恒定的磁场不产生感应电动势,变化的磁场才会产生感应电动势(是恒定的电动势还是变化的电动势主要取决于磁场的变化速率是否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