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信号完整性那点事

楼主(2017-02-04):
    经常看到技术论坛里有人分享信号完整性的书籍,看多了这样的帖子,我也想说两句。信号完整性书籍内容其实没有太多看的必要,掌握实际工作中所需的信号完整性知识,只需要做两件事,1.学会ADS软件(其他软件也行),2.多用ADS软件仿真(特别是RLC模型)。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的理解阻抗匹配、信号传输等高频知识的本质。信号传输就那点知识,出版一本书去讲这玩意,实在没有太多必要,对学习者掌握知识的本质没有任何益处,其实我们绝大多数工程师所用到的知识都不会超出大学课本的范畴,只是大学课本不可能讲那么细致,知识的一些细节需要我们在工程中多去理解、或者多用仿真验证自己的对知识的理解。

网友A:
电磁场又不难学,学一遍又用不了太多时间,学过这个再学后续课程如完整性,低噪,开关电源,电路理论建模等!早晚要学的,不要找借口推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场又不难学,学一遍又用不了太多时间,学过这个再学后续课程如完整性,低噪,开关电源,电路理论建模等 ...

我说的不是电磁场难不难学的问题,我说的是信号完整性书籍废话连篇不实用,要多用仿真软件验证对比工程中遇到的信号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电磁场难不难学的问题,我说的是信号完整性书籍废话连篇不实用,要多用仿真软件验证对比工程中 ...

学武功,老学那些套路,花拳绣腿确实没用,但刚入门的时,还是需要练一练这些基本东西。

网友C:
所谓的信号完整性问题。

那么在过去人们主要针对低频电路。

工作频率不高。

怎么PCB布线都没有太多问题。

基本上只要单点接地就没有问题。

但涉及到高频之后。

事实上数字电路算高频电路。

因为开关的速度很快,其频率成分很高。

那么对于速度越来越快的数字电路来说。

接地问题越来越明显。

本大师可以肯定的就是。

就算到如今,人们对于如何正确接地依然一无所知。

GND只有并且只能有一个。

你们啥时候听说过学术界和教科书进行如同本大师一样的教导?

答案是否定的。

你们不能使用接地平面。

接地平面就是学术界传递的错误信息。

GND只能而且只有一个。

其他才是传输线的问题。

传输线其实也不是问题。

人们当然可以看作无限的RLC串联。

解决震荡问题也很简单。

串联或并联电阻即可。

传输线的震荡。

与集总参事的震荡不同。

这是无限RLC串联必然出现的震荡。

但解决方法与集总参书的一样。

通过数值计算方法计算PCB的线路。

是没有问题的。

不仅仅是因为PCB的如此仿真软件早已出现的缘故。

而是PCB的线路本来就是可以计算的。

但很遗憾。

没有解析解和人们能定性理解的东西。

与其仿真其实和实际电路的不断调试并没有区别。

或者说。

你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

那么不用仿真。

你也可以一次性地成功作好PCB。

电源完整性也是一样的道理。

很多人确实可以解决PCB的各种问题。

对于接地也有正确认识。

但还远不能达到本大师的接地教导的认识程度。

谢谢大家!

网友C:
教科书中的传输线。

是理想的结够。

现实不存在。

因为现实的电路。

都是有电源的“有源电路”。

至少存在2个gnd。

如何正确连接2个GND。

则是一个问题。

这是学术界和教科书从来不说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懂也不可能明白。

所以就连提都不提了。

但本大师则郑重交到接地问题。

对GND没有正确的认识。

你们不可能做好PCB。

作PCB就是做接地处理。

信号完整性问题之所以被大谈特谈。

是因为过去人们对此认识不够。

主要还是过去人们主要在低频状态工作。

而高频问题则显然是一个问题。

而高频的问题无非就是上升沿下降沿很短导致的传输线效应明显。

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解决方法。

如果只有数字电路那么接地问题不明显。

因为只有一个GND。

你可以使用接地平面。

每一个信号都自动找到其回路面积最小的路径。

而一旦涉及到模拟互联。

那么接地问题就足以令教科书的受害者们。

不知所措了。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D:
很明显大师跟那个叫“教科书”的东西有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科书中的传输线。

是理想的结够。

话糙了点,不过是这个理

网友E:
     信号完整性分析告诉你,实际的 电压场,电流场是怎样在PCB铜+介质里面传输流动的,不要以为是从+极单向流动到-极,没有这个原理基础,也就无法设计高频高速度的产品,产品稳定性更无从讲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