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a[],a与&a的区别

楼主(2017-02-04):
int a[5]={1,2,3,4,5};

a
&a
&a[0]
三个的值大小一样,但是类型不同
a的类型和&a[0]一样,是 int *,代表数组第一个元素(下标为0)的地址.
&a的类型是 int(*)[5],我们可以把数组看做一个基本数据类型,类型为int[5],也就是变量a代表了5个int大的空间,&a就是变量a的地址,占有空间为5个int.

a+1:数组中下标为1的元素的地址
&a+1:跨过a数组(5个int)的下一个地址

网友A:
在表示指向数组a的首地址的时候,a/&a/&a[0]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a的类型是 int(*)[5],我们可以把数组看做一个基本数据类型,类型为int[5],也就是变量a代表了5个int大的空间,&a就是变量a的地址,占有空间为5个int.
这句的理解感觉有歧义。
a+1:数组中下标为1的元素的地址
这句的理解,应该限制使用场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表示指向数组a的首地址的时候,a/&a/&a[0]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a的类型是 int(*)[5],我们可以把数组看做 ...

一般&a怎么用
我都是直接用首地址然后+1+1寻址数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表示指向数组a的首地址的时候,a/&a/&a[0]的效果都是一样的。
&a的类型是 int(*)[5],我们可以把数组看做 ...

a+1 仔细想是有限制,首先你的是个数组,其次数组元素得有2个或以上,这样好像才有意义

对于&a 不知朋友有没有好的理解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a怎么用
我都是直接用首地址然后+1+1寻址数组的

这个一般很少用吧,操作数组元素的话用a 就行,如果用&a+1的话所指的地址了已经超出数组的存储空间了

网友C:
a 本身就是数组“元素”的“步进”起始地址,a[1]其实真正含义是*(a+1)
&a 是整个大数组的“步进”,再加1的话就会跳出数组的边界
&a[0]只是存储这个数组里面元素的真实地址,加1的话跟编译器或者CPU有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 本身就是数组“元素”的“步进”起始地址,a[1]其实真正含义是*(a+1)
&a 是整个大数组的“步进”,再加 ...

恩恩,多谢回答,我也是现学现用啊,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多多指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多谢回答,我也是现学现用啊,还需要经验丰富的多多指导

嘿嘿,你在这个基础上思考一下 “二维”数组,二维两个字带了引号

网友D:
&a可以理解为一个数组空间地址吗?这个没有验证过呢,可以编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