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不同位置的波形

楼主(2017-02-04):
一、测试仪器
12GHz带宽示波器
二、TCLK测试
1TCLK原理图
1 Tclk原理图
测试点A——电阻靠近BB
测试点B——电阻远离BB
测试点C——卡罩内靠近T卡弹片的外延金属
2ABCCLK波形
2 测试点ACLK波形
3 测试点BCLK波形
4 测试点CCLK波形
结论:由上面三个点的波形可以看出,不同的点测到的波形差异很大,测试点C的波形最接近芯片内部PIN脚的波形,然而C点与芯片内部PIN脚之间还间隔了金属弹片,仍然不是芯片内部接收到的真实波形。
三、camera MIPI 测试
1camera MIPI 原理图
5 cameraMIPI 原理图
测试点A——靠近camera BTB座的测试点
测试点B——靠近MIPI开关的测试点
测试点C——靠近BB的测试点
2ABCMIPI DATACLK波形

6 测试点A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7 测试点B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8 测试点CMIPI DATA波形(上图)、CLK波形(下图)
结论:camer MIPI DATACLK通路上不同点的波形与TCLK波形很类似,靠近接收端的波形往往更圆滑。
四、总结
         在信号的传输通路上,如果有串联元件、过孔等等阻抗突变点,一定要尽量将测试点靠近接收端。

网友A:
就好像测量电源纹波一样,你挨着电源脚和离电源脚远点,测量到的波形都是区别很大的。

网友B:
探头的影响楼主有考虑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的影响楼主有考虑到吗?

我也知道探头可能有影响,但是探头的影响没办法确定,不过用的高频有源探头,影响应该较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