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M8入门】第34讲 STM8 光敏电阻ADC输入实验

楼主(2017-02-05):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4讲   STM8 光敏电阻ADC输入实验
34.1 光敏电阻接口原理图
34.1 光敏电阻接口电路图
光敏电阻的工作原理是基于内光电效应。在半导体光敏材料两端装上电极引线,将其封装在带有透明窗的管壳里就构成光敏电阻,为了增加灵敏度,两电极常做成梳状。用于制造光敏电阻的材料主要是金属的硫化物、硒化物和碲化物等半导体。通常采用涂敷、喷涂、烧结等方法在绝缘衬底上制作很薄的光敏电阻体及梳状欧姆电极,接出引线,封装在具有透光镜的密封壳体内,以免受潮影响其灵敏度。在黑暗环境里,它的电阻值很高,当受到光照时,只要光子能量大于半导体材料的禁带宽度,则价带中的电子吸收一个光子的能量后可跃迁到导带,并在价带中产生一个带正电荷的空穴,这种由光照产生的电子—空穴对了半导体材料中载流子的数目,使其电阻率变小,从而造成光敏电阻阻值下降。光照愈强,阻值愈低。入射光消失后,由光子激发产生的电子—空穴对将复合,光敏电阻的阻值也就恢复原值。在光敏电阻两端的金属电极加上电压,其中便有电流通过,受到波长的光线照射时,电流就会随光强的而变大,从而实现光电转换。光敏电阻没有极性,纯粹是一个电阻器件,使用时既可加直流电压,也加交流电压。半导体的导电能力取决于半导体导带内载流子数目的多少。
PF3引脚输入到CPU芯片内部。
34.2 实验目的
光敏电阻的阻值随着光照强度的变化而变化,光线越强阻值越小,光线越弱阻值越大。
    熟悉并掌握模拟量ADC转换器中断的使用方法。
34.3 程序文件设计   34.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光敏电阻模拟量采集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LED_Demo1();//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1()函数
    //LED_Demo2();//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2()函数
    //UART1_Printf_Demo();
    Light_SINGLE_Demo3();//调用光敏电阻实验例程
    delay_ms(1000);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Light_SINGLE_Configuration();//调用光敏电阻ADC配置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34.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34.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adc.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4.3.4  adc.c文件中的程序
STM8库函数参考手册中能查到ADC初始化函数手册中可以查到ADC转换分单次转换和连续转换,采用不同的转化方式,在程序结构上会有差别,具体请看程序段说明。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转换模式Table 124. 给出了该参数可取的值
Table 124.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ADC2_PresSel_TypeDef ADC2_ConversionMode
描述
ADC2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
ADC2_CONVERSIONMODE_CONTINUOUS
连续转换
#include "pbdata.h"
u8 adc_bz=0;
/***************************************************************************
*   函 数 名: Light_SINGLE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光敏电阻模拟量通道配置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Light_SINGLE_Configuration(void)
{
    //ADC2初始化配置    ADC2_Init(ADC2_CONVERSIONMODE_SINGLE,ADC2_CHANNEL_11,ADC2_PRESSEL_FCPU_D18,ADC2_EXTTRIG_TIM,DISABLE,ADC2_ALIGN_RIGHT,ADC2_SCHMITTTRIG_CHANNEL11, DISABLE);//单次转换
    ADC2_ITConfig(ENABLE);//使能中断
    ADC2_Cmd(ENABLE);//使能ADC转换器
    ADC2_StartConversion();//开始转换
}
/***************************************************************************
*   函 数 名: Light_SINGLE_Demo3
*   功能说明: 光敏电阻模拟量采集实验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Light_SINGLE_Demo3(void)
{
    u16 adc_Value=0;
    if(adc_bz==1)//判断进入中断标志
    {
        adc_bz=0;
        adc_Value=ADC2_GetConversionValue();//获得转换结果
        ADC2_StartConversion();//开始转换
        printf("光敏电阻数值:%d\r\n",adc_Value);//结果打印输出
    }
}
34.3.5  adc.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adc.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4.3.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设计串口通讯软件是为了通过串口uart1能把光敏电阻模拟量数值输出到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能直观的看到通讯数据是否和设计一致。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4.3.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4.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蓝精灵多功能监控软件来监控ADC模拟量转换过程,可以看出随着遮挡物遮盖光敏电阻的程度不同,输出到计算机上的裸数据值在不断变化,变化范围是0~1023
34.2 光敏电阻转换监视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