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看不懂了,求助

楼主(2017-02-05):
图中上面的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电路干啥用?请具体分析下

网友A:
“上面的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电路干啥用?”
第六个施密特反相触发器产生一个矩形波,经前五个施密特触发器扩流,再经C120驱动下面的MOS管。

该电路可能有错误,电感接在VEE和VGND之间是绝对不允许的。

网友B:
逻辑电路应画成逻辑符号电路图,这样看的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施密特触发器构成的振荡电路干啥用?”
第六个施密特反相触发器产生一个矩形波,经前五个施密特触 ...

电感可以看做一个负载,本来是没有的,我加上去的,实际应该是继电器的线圈,VLL是48V,VDD是1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感可以看做一个负载,本来是没有的,我加上去的,实际应该是继电器的线圈,VLL是48V,VDD是15V ...

这辈子还没有听说过继电器线圈常接在电源上的。

网友C:
其中一个做振荡器用,另外并联输出。
后,倍压输出以驱动MOSFET。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辈子还没有听说过继电器线圈常接在电源上的。

如果是继电器可以理解,国外有人这么干。
用的常开点,产品坏后,不影响控制设备的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辈子还没有听说过继电器线圈常接在电源上的。

都说了,可以忽略那个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