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哪位大侠摩拜单车里面用了哪些模块啊?

楼主(2017-02-05):
1:蓝牙必须有cc2541可以作为主控。
2:定位应该要个gps模块吧
3:还有其他模块?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

破坏公物不忍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破坏公物不忍下手。

拆开再装上,应该没问题的。
还没用过摩拜单车。。过年的时候刚在济南“落户”

网友C:
这是要干啥

网友D:
GPS、GPRS、电池、发电机、主控MCU,这些是必须的。有一个参数我没有想通,GPS位置的上报频率和电池的寿命(不充电情况下用多久)。

网友E:
GPRS肯定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PS、GPRS、电池、发电机、主控MCU,这些是必须的。有一个参数我没有想通,GPS位置的上报频率和电池的寿命 ...

估计是用了电能计量一类的芯片检测电量 然后通过定位找到车子进行电池更换吧。。。但是感觉这样工作量好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用了电能计量一类的芯片检测电量 然后通过定位找到车子进行电池更换吧。。。但是感觉这样工作量好 ...

这个不大可能有人来维护,应该是脚踏发电机,充电电池,问题是很久没人骑,电池会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大可能有人来维护,应该是脚踏发电机,充电电池,问题是很久没人骑,电池会空。 ...

那他应该是想那么久没人骑。。估计这辆车也是用不上了吧。。 选择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GPRS、电池、发电机、主控MCU,这些是必须的。有一个参数我没有想通,GPS位置的上报频率和电池的寿命 ...

摩拜单车供电有两种:
一种是脚踏发电,一种是购物篮子有太阳能发电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摩拜单车供电有两种:
一种是脚踏发电,一种是购物篮子有太阳能发电板。 ...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