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下导电塑料角位移传感器是否对磁场敏感

楼主(2017-02-0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用惯性陀螺仪

网友B:
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C:
除非你的磁场非常非常强,否则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的磁场非常非常强,否则不会有问题。

请问下普通的十几二十几牛的穿透式推拉力电磁铁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普通的十几二十几牛的穿透式推拉力电磁铁不会有影响吧?

tmd,死马完艺,这几个字也犯禁了,晕,贴个图,来鸭,再禁鸭,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普通的十几二十几牛的穿透式推拉力电磁铁不会有影响吧?

常规条件下,你无法产生强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的磁场非常非常强,否则不会有问题。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的磁场非常非常强,否则不会有问题。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产生影响.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规条件下,你无法产生强磁的。

顺便问下,导电塑料角位移传感器能否在承受一定扭力(20-30NM),转速(100转每分钟)的情况下,较精确(精度可以差2-3度)且快速的传输当前转轴当前的角度数据,求问,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导电塑料角位移传感器能否在承受一定扭力(20-30NM),转速(100转每分钟)的情况下,较精确( ...

这个要看你所用的传感器的器件手册,指标是没发超越器件本身限制的,是多少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