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系列,不用外部晶振能可靠串行通信吗?

楼主(2017-02-05):
看STC资料上写,其内部RC时钟在极端情况下能保证 ±1.3%的精度。
想问下实际试用过的朋友:这个指标可信吗?不使用外部晶振的情况下,多机串口通信(9600bps)可靠吗?

网友A:
stm8用过内置clock 通讯,是可以的。
stc不知道靠谱不。。。。。。。。。。

网友B:
一对一串口通讯没问题的,建议采用一种通讯验证机制,保证信息正确性

网友C:
通讯肯定是可以的,这个试过。至于能否达到你的要求,要看你的环境以及校验等了。

网友D:
这要看使用的环境变化有多大

网友E:
建议加上晶振。那个毕竟是RC不太精确。影响产品的质量是大事

网友F:
稳稳的,放心使用。用STC-ISP软件可以生成初始函数

网友G:
用内部RC做9600串口,我们已经批量N年了,自己把误差率算好就可以了。不过我不是用STC哈,是用MCP和ST,STC是不是“老实交代”了误差范围需要你考虑。

网友H:
我是用的STC的 38400波特率 NO问题 长期跑的话。环境温度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但是我测试过NXP 的LPC的内部RC 温度到80° 都能稳定的跟PC通讯。57600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