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高压光耦

楼主(2017-02-05):
大神,
  想用光耦来控制可控硅的通断,可控硅的功率输出端需要承担220V的电压。有推荐的常用可靠的型号么?
十分感谢!

网友A:
都是使用MOC3061、3063光耦驱动就行啊

网友B:
这个参考一下固态继电器的线路你就知道该干什么了

网友C:
使用脉冲变压器

网友D:
固态继电器

网友E(2018-04-24):
MOC3021,MOC3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