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麦克斯韦方程解的探索....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2-05):
为何称之为“麦克斯韦解的探索”呢?

那是因为若没有完整充分的边界条件,麦克斯韦方程的具体解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

楼主:
好在具备关于麦克斯韦方程解的唯一存在定理,可以对麦克斯韦方程的解作一番探索。

而在微波工程中,通常也是按照一定的需求,给出一定形式解,然后考虑构建满足相应形式解的边界条件。

楼主:
先给出无源空间中的电场波动方程(具体看首帖所引内容):

楼主:
假设方程的解具备下面的形式:

这也被称为“横电”形式。

楼主:
代入到波动方程中去,得分量方程式:

楼主:
由上面给的形式解,根据分离变量法,可得下式:

楼主:
注意上面第一个方程,那就是个一维的波动方程。

由此,可直接给出更为具体的形式解:

注意,上面函数 f() 是个可微函数即可

楼主:
下面,类似地考虑磁场的形式解(具体过程不再重复),给出电场和磁场的相应形式解:

上式中的函数 f() 和 g() 都仅要求可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给出无源空间中的电场波动方程(具体看首帖所引内容):

教材上现成的,还用的着‘探究’?

楼主:
下面该考虑电场和磁场形式解间的关系,先看几个由麦克斯韦方程而得的关系式:

楼主:
由上面的关系式,根据分离变量法,可得下面的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教材上现成的,还用的着‘探究’?

接上,找本书说的说的全点的:

楼主:
针对上面的解,给几点说明:

1)这是一个横电磁波解,即TEM波。

2)横截面上各点的电场和磁场垂直。

3)横截面上电场和磁场的旋度为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上,找本书说的说的全点的:

接上

楼主:
如果考虑磁场强度H(即用H替代磁感应强度B),那么就有下面关系:

上面最后的式子表示的就是波阻抗

楼主:
至此,对一类非常常用的麦克斯韦方程的形式解进行了探索。

注意这里的一个任意函数f()(=g()),对此函数仅有一个要求,就是可微

上述形式解的边界条件可以是任意的理想传输线,由函数f()的广泛任意性(仅要求可微)可知传输线几乎可以传输任意的信号。这也是传输线作为宽带信号传输通道的原因。

楼主:
如果给出了具体的传输线横截面图,那么可以根据相应的边界条件解出TEM波的具体横向分布。这样,传输线中的TEM摸电磁波就算完全解出来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源和负载端边界条件未必理想,所以在源和负载端附近的电磁波并不是理想的TEM波。但是远离源和负载端的电磁波可以认为是非常近似于TEM。

楼主:
由于上述TEM波仅在一维上传输,所以可以将其抽象为一维,这也是射频与微波技术中常用的简化分析方法。

传输线技术不仅在射频与微波邻域中使用,通常所见的高速电路(包括数字电路)都会涉及的传输线的相关知识,譬如信号完整性等。

楼主:
传输线是一般电路向射频与微波以及高速电路迈出的第一步!

要想在相关邻域中驰骋,必须过传输线这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