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SE的impact检测不到fpga

楼主(2017-02-05):
FPGA新手学习,想把程序下到板子的时候,发现impact的initial chain那里检测不到板子,一直显示是驱动安装不完整的问题。我将驱动重新安装并更也没用,请大神帮我看下,是USB下载器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我用的是ISE14.7 win10的电脑。麻烦看下里面的windrvr6.sys那个文件是干啥用的。 先谢谢啦

网友A(2018-04-24):
大哥你好,impact这个软件怎么才能下载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好,impact这个软件怎么才能下载到呢

呵呵  安装了ISE就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