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串口数据更新

楼主(2017-02-05):
情况是这样子的。
程序接收串口中断指令,执行相关动作及更改一个16位的变量值并实时输出该变量值,完成操作后,等待下一个接收中断指令。

然而,利用串口调试观察的结果,在操作进行的时候,改变量值确实正确的输出,到了最后一次更新该变量的时候,变量确实更新了,串口却没有输出该变量的最新值。

用的MCU 是F103的

求教各位!!!

网友A:
1.这个问题只发生在最后一次吗,每次都可以串口输出吗?
会不会是接收中断太快导致的了?

网友B:
检查自己的代码,多半还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