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测量15V—500V直流电压,精度0.1%

楼主(2017-02-06):
求一电压测量系统:
      15-500V,精度0.1%

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电阻的温度系数,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温漂,这两项是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B:
不难  QQ  394233008

楼主:
你好,我选用0.1的高精度电阻,0805以上的。运放选择了轨到轨的这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温度系数,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温漂,这两项是要求比较高的。

你好,我选用0.1的高精度电阻,0805以上的。运放选择了轨到轨的这款呢

网友C:
范围有些宽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选用0.1的高精度电阻,0805以上的。运放选择了轨到轨的这款呢

电路中的F1是没有用的。
电阻的精度是最没有用的,因为最终还是需要标定,所以1%精度的电阻已经足够。
电阻的功率和温漂系数是极重要的。

如果你选用0805封装的电阻,那么这些电阻的温度系数至少要优于20ppm/℃;
而,如果选用2512封装的电阻,那么这些电阻的温度系数只要优于75ppm/℃就足够了;

运放是否需要R2R,这要看你的电源电压对于分压后的信号是否有余量。
如果电源电压只有5V,那么运放就算是R2R的也没有用,还是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此时运放不可能理想的输出5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中的F1是没有用的。
电阻的精度是最没有用的,因为最终还是需要标定,所以1%精度的电阻已经足够。
电 ...

你好,前辈。如果电阻的选择在功率和温漂都在范围之内,为什么还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请您看下我的电路图,应如何修正呢,感谢感谢

网友E:
电阻温升太高了,用高阻差分方式来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范围有些宽哦!

是的啊,希望前辈指点迷津啊

网友F:
运放可以实现,楼主现在遇到啥问题,精度没达到0.1%?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如果电阻的选择在功率和温漂都在范围之内,为什么还是不能满足我的要求呢,请您看下我的电路 ...

什么叫“如果电阻的选择在功率和温漂都在范围之内”?
如果真的都在“范围内”,当然没有问题啦!
但是,你是否真的明白什么是范围内?

0805的电阻通常是1/10W的,其意义是:在某个环境温度下,给电阻施加0.1W的功率是,其芯片温度将上升到其极限温度。一般而言,前面所说“环境温度”可能是70℃,而极限温度是155℃(不同用途的电阻会不一样),也就可以计算出此电阻的温升特性(热阻):850℃/W。楼主电路中共有5颗0805的电阻(R1~R5)承受较大功率,在Vin=500V时,每颗电阻承受的功率为0.05W,可计算得到电阻温升是42.5℃,20ppm/℃
的电阻此时将产生850ppm的误差(0.085%),这几乎已经消耗所有允许误差。
当然真正做误差分析时,还有其他因素需要关心的,但在此案中,运放的性能是较容易满足的,若电源允许,使用1片OP07足以保证系统精度。
如果是单向直流测量,电路问题不大,但不知你的电源是怎样的,ADC的输入范围又是怎样。
无法深入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放可以实现,楼主现在遇到啥问题,精度没达到0.1%?

你好,前辈。是的,精度,请看我的原理图是否有问题,请给予指点

网友G:
模拟IC中,用精度是20%元件,设计出指标是1%的精度!看过本贴会感觉不可能!

网友H:
这个设计很不明智,直接2个电阻就够了,用那么多干嘛。
找温飘5ppm的电阻,老化怎么着也得10ppm的电阻,阻值用高些的,降低电流。用的时候,标定一下就OK了。
这是前端,建议比你最终的0.1%要好2个量级。这样系统才能保证0.1%

网友I:
温漂是个问题~

网友J:
电阻绝对精度不是关键,这个单片机可以校准,关键是电阻温飘特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设计很不明智,直接2个电阻就够了,用那么多干嘛。
找温飘5ppm的电阻,老化怎么着也得10ppm的电阻,阻 ...

高压需要距离隔离

网友K:
如果加入标定,用多个电阻没问题。
否则分压电阻用的越少越好,0.1%的精度,对应电阻就要0.05%以下的误差了。
运放这里要找IB尽量小的、Vos也要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如果电阻的选择在功率和温漂都在范围之内”?
如果真的都在“范围内”,当然没有问题啦!
但是, ...

感谢前辈的耐心讲解,真心非常感谢。
经考虑可否改为用2512的,4个1M,1个950K,一个50K的 ,温漂为5ppm的电阻。
使用的是0-5V单电源;ADC选用的是12bit的,输入范围为0-5V的,delta—sigma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温升太高了,用高阻差分方式来做更好

嗯,考虑ing,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选用0.1的高精度电阻,0805以上的。运放选择了轨到轨的这款呢

运放是否轨到轨,和运放的失调及温漂没有关系。

这个东西,和数字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接近。看看万用表电路可能有帮助。

网友L:
如果有CPU的话,元器件精度可以不要求,要求的是元器件要稳定。前面的电阻可以并一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前辈的耐心讲解,真心非常感谢。
经考虑可否改为用2512的,4个1M,1个950K,一个50K的 ,温漂为5ppm的 ...

ADC选用的是12bit的 ?
delta—sigma结构的?
这种结构的ADC没有见过12bit的.

你的选型:
”经考虑可否改为用2512的,4个1M,1个950K,一个50K的 ,温漂为5ppm的电阻“
这显然又是没有依据的。
你知道”温漂为5ppm的1M电阻“是什么价格吗?

如果电源是5V的单电源,建议将信号分压到2.5V也就是1/200的分压,这样的话运放只需选择普通的单电源运放就可以了,而非R2R;选用LM358的话,应该可以满足0.1%rd+10mV的精度要求。
分压电阻可以用4个499k的2512的电阻+一个20k0805的,温度系数50ppm。

网友M:
听说有个叫什么对数放大器的玩意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个设计很不明智,直接2个电阻就够了,用那么多干嘛。
找温飘5ppm的电阻,老化怎么着也得10ppm的电阻,阻 ...

电阻少了  功率很难保证把。除非封装很大的又温度系数很小的电阻,不好找吧。

网友N:
这个电路是不是还要考虑电压隔离的问题,运放主要还是考虑温漂和失调电压这些吧,r2r应该没有必要,零点不好做。
直接分压话,15V都接近0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ADC选用的是12bit的 ?
delta—sigma结构的?
这种结构的ADC没有见过12bit的.

感谢感谢。是16bit的delta—sigma结构,12是逐次逼近式的。
温漂为5ppm的1M电阻价格是挺贵的啊,2-3元的。
请问前辈,如果想加点保护,应该怎么加呢?如防反接(二极管),防瞬间高脉冲(压敏电阻),ESD保护(TVS管),EMC保护(穿心电容,电感,电阻)

网友O:
可参考选用贴片圆柱  VISHY ,VIKING/光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是16bit的delta—sigma结构,12是逐次逼近式的。
温漂为5ppm的1M电阻价格是挺贵的啊,2-3元的 ...

这个电路的保护并非必须。
串二极管应该是不可以,会严重影响低电压时的精度。
输入口加个压敏电阻的也可以,但实际上不一定有必要。
因为,即时输入端接入2000V的电压,由于电阻的限流,也不至于损坏运放,
但如果是有较大的瞬态高脉冲,情况会不太一样,如果高到一定程度还是会损坏电阻和运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保护并非必须。
串二极管应该是不可以,会严重影响低电压时的精度。
输入口加个压敏电阻的也可 ...

串二极管应该影响不大吧?反向耐压值大的,串在500V输入的地方;
如果有瞬间高脉冲,压敏不是可以起作用了么(选择到合适的压敏的话)

非常感谢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如果有CPU的话,元器件精度可以不要求,要求的是元器件要稳定。前面的电阻可以并一个。 ...

请问有CPU的是怎样去标定,来忽略电阻精度的?软件上是怎做的?

网友Q:
在电阻的精度和温漂满足的情况下。由于15V-500V的输入动态范围较大,要实现高精度测量需要分量程测量。必须充分利用ADC的输入范围,这样才有较好的分辨率

网友P: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温度系数,运放的失调电压和失调温漂,这两项是要求比较高的。

op的失调电压不能通过软件来校正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P:
op的失调电压不能通过软件来校正吗?

这个有点麻烦,失调在热机后也有点点漂移。就看漂移大不大了。
这种电路一般是先堆料做产品,然后根据老化情况逐步减元件成本。
大厂也是这样做的,着就是为什么经常能看到某个型号的产品用的元件一批比一批省,最后就是把能省的都省了,只留下关键元件保证性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P:
op的失调电压不能通过软件来校正吗?

运放的失调电压可以校正,失调电压的温漂无法校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串二极管应该影响不大吧?反向耐压值大的,串在500V输入的地方;
如果有瞬间高脉冲,压敏不是可以起作用了 ...

串二极管可能导致0.1V以上的非线性误差,而且一般认为是没有必要的。

压敏电阻肯定可以起到抑制高压瞬变脉冲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假设有2kV的脉冲会对电路造成怎样的影响?需要就加,不需要就不加,不可以有“加了总比不加好”的想法。

电路设计应该是确定的,而不是靠猜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R:
这个有点麻烦,失调在热机后也有点点漂移。就看漂移大不大了。
这种电路一般是先堆料做产品,然后根据老 ...

不太赞同“这种电路一般是先堆料做产品,然后根据老化情况逐步减元件成本。”这种做法,
我们不是元件的制造者,无法保证元器件手册指标之外的参数,很多电路实测结果要远远优于设计指标,但人家还是不会轻易提高其标称指标的。
譬如某厂家的某电阻标称50ppm/K的温度,实测一批基本在30ppm/K以下,但在使用时,你还是只能将他当作50ppm/K计算,因为下一批产品无法保证是在30ppm以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N:
电阻少了  功率很难保证把。除非封装很大的又温度系数很小的电阻,不好找吧。 ...

这个关系不大吧。。。
你用10M电阻,即使500V,也不过0.025W.
但是,你用1M电阻,就0.25W,0805显然不行了,就得大体积大封装的。

电阻的关键,不在数量。用数量分摊功率是个做法,但是每个带来的阻值漂移就没法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听说有个叫什么对数放大器的玩意

这个方案比较简单,串联一个精密高值电阻,比如10M,或者1G,然后串一个对数电流模块,再接一个12位AD采集电压就OK了。精度应该可以保证了。

淘宝上调试好的宽量程的对数电流测量模块,我印象中也不便宜。就看lz舍得不舍得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D:
不太赞同“这种电路一般是先堆料做产品,然后根据老化情况逐步减元件成本。”这种做法,
我们不是元件的 ...

那是你,我会先选择用10ppm的电阻,然后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把不需要那么高的换掉成便宜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R:
那是你,我会先选择用10ppm的电阻,然后根据反馈情况逐步把不需要那么高的换掉成便宜的. ...

恭喜你,相信你最终可以凑出合适的参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