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不能完全关断

楼主(2017-02-06):
本人做了一个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具有过流保护功能,但是当电机过流时P-MOS不能完全关断。如图:

楼主:
u15是一个与门电路,u16是lm293做的一个比较器。当电路过流时,比较器2脚电压升高大于3脚、则1脚输出低电平。与门电路关断输出为0。但是mos管却不能完全关断。电机线圈有余压。

网友A:
R85改成1K;Q2的集电极串联个1K电阻。

网友B:
你这样PMOS会被你烧掉的

正常情况下,PMOS管Q1没有烧掉的危险。

网友B:
一般PMOS G-S耐压20V,你那个也是20V,Q2导通后那个MOS都23V多了,超过极限了

你说的是。Vgs=23V多了。不安全

网友C:
降低R89的值。因为3脚低电平时也有0.8V的电压,2.4K,降低R85的值,Q2有漏电流,微安级的。24K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电路根本没有锁住的功能,过流时,进入起动,过流(停止)循环中。

网友D:
这个好像也没有锁存的功能啊,电流大了,MOS关断,小了以后继续打开

网友E:
线圈有余压。说明MOS管还存在电流。跟之前几位大师说的,三极管基集处设置的电阻值不合理,改为xmar所说的值:R85改成1K;Q2的集电极串联个1K电阻。同时,R92改为0欧姆,保证与门电位完全拉到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N4148正反饋等于自保持了。

不是很懂,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u15是一个与门电路,u16是lm293做的一个比较器。当电路过流时,比较器2脚电压升高大于3脚、则1脚输出低电平 ...

你的运放使用单电源,0.5欧电阻上信号为正,却送反相输入端。
考虑一下:运放能够在单电源供电时输出为负么?运放还是施密特比较器么?

网友H:
过流Q2关闭,Q1也关闭。电机不得电-不过流。Q2导通,Q1导通,电机得电堵转-过流。如此循环吧!
楼主能解释下怎么过流锁存?

网友I:
电路的问题,参照大师的建议修改

网友J:
同意3楼改进的想法

网友K:
这个好像一个负反馈电路。P管关不上,你可以量量比较器的输出是不是在0和VCC两个状态。我估计比较器输出应该在一个中间状态。

网友L:
6和8楼的意思.那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M:
引用 网友F:
U15A部分可以自行优化丶简化。

大师,请教,为什么你的图中R87能为0,R89可以去掉呢?不影响吗?R85如果是1K系统功耗会有点大吧?谢谢

网友N:
引用 楼主:
u15是一个与门电路,u16是lm293做的一个比较器。当电路过流时,比较器2脚电压升高大于3脚、则1脚输出低电平 ...

电路进入震荡状态,mos反复开启关端,留下联系方式,我们有其他简单的驱动方案

请教,能发我mail吗?664653162@qq.com

网友O:
1.R85可以用10K试试
2.比较器要加上一个延迟,否则容易产生振荡,增加MOSE管的功耗。

网友P:
这种电路根本没有锁住的功能,过流时,进入起动,过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是9楼的优化版,9楼的前级LM29可能易于干扰。R85用小值的目的在于可使MOS管工作于较高频率,若要降低功 ...

这个电路可靠吗?抗干扰特差,还是用过D触发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PMOS会被你烧掉的

的确烧掉了

楼主:
R81换成240k,过流保护的理论值400ma,测试大约是570ma过流保护,R85换成4.7k ,Q2换成了N-mos  ,现在情况是电压低于18v可以正常过流保护。
但是电压高于18v后,Q1存在不能正常关断的情况,电流在570ma~680ma时Q1处于半关断状态。由于半关断状态, 所以mos管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好像一个负反馈电路。P管关不上,你可以量量比较器的输出是不是在0和VCC两个状态。我估计比较器输出应 ...

有0和1的状态 ,0状态低电平时U16的1引脚电压是60mv,U15的3引脚是135mv左右。然后R85阻值为100k时,Q1的1引脚电压为1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PMOS G-S耐压20V,你那个也是20V,Q2导通后那个MOS都23V多了,超过极限了

P-mos G-S耐压是20v?  型号是fl9014,我找的datesheet是irfl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可靠吗?抗干扰特差,还是用过D触发器吧。

有待验证,如果可以完全关断Q1,电路的可靠性应该是可以的。有些细节还需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9楼的优化版,9楼的前级LM29可能易于干扰。R85用小值的目的在于可使MOS管工作于较高频率,若要降低功 ...

辛苦层主了,不过加lm293改动比较大,1N4148可以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在VREF5基准电压,必須能大幅度变化,在保持断路时是依靠新增的上拉电阻给予侦测电压,此时基准电压 ...

你说的是我的原图还是你优化9楼后的图?今天在原图的基础上做了改变,测试发现比较器0状态是0.7v左右。这个问题比较关键。

电路参数如图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0和1的状态 ,0状态低电平时U16的1引脚电压是60mv,U15的3引脚是135mv左右。然后R85阻值为100k时,Q1的 ...

如果比较器能进入0,1状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前面几位大拿说得对,R85的值太大了,改小点,而且MOS管容易烧。
建议你一个思路:将U15断开,从R87处注入0,1信号控制MOS通断,监测U16是否进入0,1状态。如果有异常,就一步一步查找电路中,哪一块出了问题。这样做,容易锁定问题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比较器能进入0,1状态,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前面几位大拿说得对,R85的值太大了,改小点,而且MOS管容 ...

去掉U15,,U16的1引脚是30mv 。0状态没有问题,加上U15,U16的1引脚0状态是0.7v。

楼主:
目前可以暂时锁定问题是与门与三极管之间的问题。计划换成74hct08芯片试试

网友B:
跟芯片没有任何关系呀,是没有锁住,限流功能而已,加个P管吧,当过流OP出低时P管导通,直接在把电加在OP反向端,就锁死了

网友B:
这样就可以锁死了

网友Q:
过流没有锁存与迟滞,这样关不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过流没有锁存与迟滞,这样关不断的。

电路怎麼锁存和迟滞

网友R:
事实上是过流保护。前提是大电流(过流)为条件、电路才动作!…属过流型。换截止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事实上是过流保护。前提是大电流(过流)为条件、电路才动作!…属过流型。换截止型吧! ...

截止型电路怎麼做?
给个方案吧

网友R:
看看《开关电路》教科书吧!…比我讲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