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lash模拟EEPROM导致芯片无法写入,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2-06):
用的芯片是STM32F051C8,需要存储几个变量,为了节约成本没有外挂E2PROM,参考了正点原子的FLASH模拟E2PROM程序,
变量如下:

一开始,老是存不上,我就把存储地址缩小
//FLASH起始地址
#define STM32_FLASH_BASE 0x08000000         //STM32 FALSH的起始地址
#define FLASH_SAVE_ADDR  0X08007800                //设置FLASH保存地址(必须为偶数,且其值要大于本代码所占用FLASH的大小+0X08000000)

这个时候变量可以保存,但是芯片一直烧不进去程序,提示cannot access memory错误。换了一个芯片没事了,求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1、为什么之前变量一直没有存上,
2、程序的本代码所占用的FLASH大小怎么计算。

楼主:
编译后提示的信息:

网友A:
一般存储的参数放在flash的末尾,这样后续升级什么的影响不大,至于你说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不清楚,第二个没明白你是否问的是编译后的单片机程序大小,如果是,看Program Size后边,具体你自己查。我用F1系列,直接用官方的代码,没问题,只改动变量数量、起始地址、大小

网友B:
flash的存储地址错误吗?

网友B:
现在的STM32带有eeprom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结贴领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后提示的信息:

这个编译不是没有报错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译后提示的信息: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是不是flash读写时序错误呢

网友C:
你用STM32 ST-LINK Utility看一下数据大概到哪儿,后面从多少开始是空闲的。

网友D:
这个有工程文件可以参考。

网友D:
去看看野火的工程代码,里面就有仿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