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8入门】第36讲 STM8 CCO时钟输出实验

楼主(2017-02-06):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学习笔记分享
36讲   STM8 CCO时钟输出实验
36.1 CCO配置原理
   可配置的时钟输出功能使STM8用户可在外部管脚CCO上输出指定的时钟。STM8S的用户可选择下面6种时钟信号之一做为CCO时钟:
· fHSE
· fHSI
· fHSIDIV
· fLSI
· fMASTER
· fCPU(可选择分频值)
    在所有可能的分频值下,不能保证信号的占空比全部为50%。通过配置时钟输出寄存器CLK_CCOR中域CCOSEL[3:0]可选择输出的时钟。用户需为指定的I/O引脚选择期望输出的时钟。此I/O必须通过配置寄存器Px_CR1对应的位为1来设置为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模式。
    一旦可配置时钟输出寄存器CLK_CCOR的位CCOEN=1,就开始输出所选定的时钟信号。如果CCOBSY为1,则表明可配置时钟输出系统正在工作。只要CCOBSY为1,CCOSEL位就会被写保护。如果需要,CCO可自动激活目标振荡器。当所选时钟就绪时,CCORDY被置位。STM8用户可通过清除CCOEN位来禁用时钟输出功能。CCOBSY位和CCORDY位都将保持为1直到禁用操作结束。从清除CCOEN位到这两个标志位被复位之间的时间可能会很长,例如当所选的输出时钟相对于fCPU频率很低时。
36.2 实验目的
掌握CCO时钟输出方法。
36.1 剑齿虎开发板CCO时钟输出控制管脚
36.3 程序文件设计   36.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CCO时钟输出实验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zxkj-ly",免费获取STM8资料。
*   STM8技术交流QQ群【335123291】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CLK_CCO_Init();//调用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36.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36.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PBDATA_H
#include "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 "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 "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 "clk_cco.h"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 //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36.3.4  clk_cco.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
*   函 数 名: CLK_CCO_Init
*   功能说明: 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CLK_CCO_Init(void)
{
   GPIO_Init(CCO_PORT, CCO_PIN, GPIO_MODE_OUT_PP_LOW_FAST);//CCO时钟输出引脚初始化
   CLK_CCOConfig(CLK_OUTPUT_LSI);//选择CCO时钟输出振荡器
   CLK_CCOCmd(ENABLE);//使能CCO时钟输出
}
36.3.5  clk_cco.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CLK_CCO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CLK_CCO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define CCO_PIN GPIO_PIN_0  //定义GPIO_PIN_0引脚为CCO_PIN,相当于重新命名。
#define CCO_PORT GPIOE  //定义GPIOE端口为CCO_PORT,相当于重新命名。
void CLK_CCO_Init(void);//CCO时钟输出初始化
#endif
36.3.6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设计串口通讯软件是为了通过串口uart1能把光敏电阻模拟量数值和电位器模拟量数值输出到计算机上显示出来,能直观的看到通讯数据是否和设计一致。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6.3.7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6.3.8  led.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6.3.9  led.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36.4 实验过程
   我们使用示波器监视一下CCO管脚的输出,在示波器显示屏上会显示时钟输出的波形如下图所示。
36.2 CCO管脚输出的时钟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