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这样能测电流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06):
可以测。但是这样做要考虑输入共模信号的范围

网友B:
high side电流检测,用运放的话就是要用差分,不但要求这四个电阻要高精度的,还对运放的CMRR要求很高,建议直接用high side电流检测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测。但是这样做要考虑输入共模信号的范围

望听详解

网友C:
设R9两端的电压为Va、Vb。应用线性电路叠加原理,有: Vout = Vb * (1 + R11 / R10) - Va * R11 / R10 = Vb - (Va - Vb )*(R11/R10); 所以 (Va - Vb) = (Vb - Vout)*R10 / R11; 所以,Iout = (Va - Vb) / R9 = (Vb - Vout)*R10 / (R9*R11); 显然,Iout不但与Vout有关还与Vb有关,这样很不方便测量。共模电压抑制很差,并且,考虑运放线性,要求运放供电(V-)<Vb<Va<(V+).这个电路设计带来许多不便,实际是不可能完成的!

改成仪表放大器或差分放大器。

网友D:
B  Iout 是接地是可以的。

网友E:
B端接地的话是OK的 反相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