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功能模块分析

楼主(2017-02-06):
如图所示。
图中最左边T-信号是外部输入的,可能是个周期/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PWM输入信号
图中间的WBTT不知道具体型号,猜测可能是个PWM控制的DC-DC
不知道是否合理呢
但也有可能WBTT是个电压比较功能的IC
可能是和图左正解的5V分压电路(2.5V)进行比较后转而得到数字信号0/1

网友A:
输入信号的类型也不能确定吗?这样就不好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信号的类型也不能确定吗?这样就不好猜了

大概率是个 占空比变化,但周期固定的PWM脉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