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keil中,发现这样的,如图

楼主(2017-02-06):
keil, AC, AN, IO, nex
编译后,显示:error:  #29: expected an expression
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可能是错误的输入法导致的未知字符,编译器不识别,你又看不到。
遇见这种问题,就直接把出错行的所有内容(包括代码)全部选中删除,重新写该行代码,就好了

网友B:
或许是输入错误,注释该行,另起一行重新输入

网友C:
宏定义没定义。。。

网友D:
I2CSDA应有等于号或不等号的等式才能判断,少表达式

网友E:
是不是你()打错了,一个英文一个中文啊

网友F:
展开这个I2CSDA给大家看看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I2CSDA应有等于号或不等号的等式才能判断,少表达式

谁说非要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错误的输入法导致的未知字符,编译器不识别,你又看不到。
遇见这种问题,就直接把出错行的所有内容 ...

按你的说法做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宏定义没定义。。。

定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的说法做了,还是不行,

I2CSDA变量先不用,改成if(1)看看编译能过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SDA变量先不用,改成if(1)看看编译能过不

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SDA变量先不用,改成if(1)看看编译能过不

恩,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G:
I2CSDA的定义在哪,放上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说非要表达式?

expected an expression 它说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过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I2CSDA  宏定义你有没有包含进去了

网友I:
I2CSDA要先定义,再使用

网友J:
I2CSDA 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K:
不知道是什么版本 升级到最新的 mdk5.22A试试看

网友L:
应该是I2CSDA定义的问题。要么没有定义,要么定义了没有被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J:
I2CSDA 的定义有问题

网友M:
定义为空吗?

网友N: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