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AR中 编写函数,使用return -1 出现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17-02-06):
Warning[Pe068]: integer conversion resulted in a change of sign C:\Users\GYL\Desktop\newKEYcode\USCI.c 125

楼主:
意思是 整数转换导致符号变化,这是为什么

楼主:
找到原因了 这样就可以了  return (unsigned char)-2;

网友A:
看样子你的函数是返回无符号数的

网友B:
这个是MDK 的编译器吗?

网友B:
先转换为无符号型的,在右移

网友C:
编译器设置成了默认无符号8位整型了吧?

网友D:
你应该写成这样了吧:
unsigned char func()
{
     ...
     return -1;
}
改成char func()
{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你的函数是返回无符号数的

可是函数 定义的是 返回char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函数 定义的是 返回char型的

有些编译器默认会把char作为unsigned char来处理。需要设置一下编译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DK 的编译器吗?

我不懂MDK啊 ,就用的平常的IAR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写成这样了吧:
unsigned char func()
{

并不是,恰恰相反

网友E:
为什么要反回负值。零和1不够用么???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内容返回的错误值?

网友F:
串口程序怎么设定的返回值?

网友G:
看看你返回的数据格式对不对

网友G:
把USCI.c这个代码粘贴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USCI.c这个代码粘贴下看看。

不好意思  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H:
编译器默认 signed int 即 32 位有符号整数类型

网友H:
你返回的变量不一样吗?

网友I:
你把代码粘贴一下,看看返回值

网友I:
USCI这个函数需要什么返回值吗?

网友J:
return -1是不是返回变量有问题了?

网友J:
IAR可能没有能够识别数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