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LD进欠压中断写data flash,写不进去,什么原因?

楼主(2017-02-06):
要求很简单:上5v电读data flash,可以读出上次写入的值(现在是3),触发外中断,值加加,显示4,之后断电再上电,应该显示4,但为什么还是显3?在外中断里写
data flash断电可以保存(不接电池),一样的语句在欠压中断里写data flash为什么存不了(写不进去),欠压值设4.5v,vcc接法拉电容,还特意接钮扣电池试验,断5v几秒后再拆电池还是存不了,看了下手册,还是想不明白,是没这功能还是要做特别的操作,求前辈们指点,谢谢帮助!
代码也是拿别人的例程改的,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define   PAGE_SIZE               512
#define   DATAFLASH_START_ADDRESS        0x0001F000     //data flash开始固定地址
#define DATAFLASH_SIZE          0x00001000

static char s_p32=0;
UINT8   buf[32]={0};
static char a2=1;

VOID BODInit(UINT32 unVoltage)                 //BOD初始化
{
  PROTECT_REG                                 //解锁
        (
                switch(unVoltage)                    /* 欠压检测门槛电压 电压选择 */
                {
                    case 4500:BODCR|=3<<1;               //  设欠压值为4.5V,
                                  break;
                    case 3800:BODCR|=2<<1;
                                  break;
                    case 2700:BODCR|=1<<1;
                                  break;
                    case 2200:BODCR|=0<<1;
                                  break;
                          default:break;
                }

                BODCR|=1<<4;             //电压上升或下降到欠压值,该位置1,写1清0
                BODCR|=0x01;              // BOD欠压检测使能
                )
  /*   BOD中断使能 */
        NMI_SEL=0x01;
        NVIC_ISER |= BOD_OUT_INT;
}

/////////////////////////////
INT32 main(VOID)
{
                P3_IMD&=~(1<<2);    //设P3.2工作于边沿触发中断功能
                P3_IEN|=(1<<2);     //使能P3.2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的中断

                    Delayms(1000);

                  BODInit(4500);              //   BOD 初始化 低于或高于4.5V进入掉电中断

            NVIC_ISER|=(1<<2);        //使能2号中断EINT0   P3.2

               FMC_Read(DATAFLASH_START_ADDRESS,  buf,  1);          //  读片内data flash

                s_p32 = buf[0];
while(1)
         {
         while(a2)
            {
                                 shuma_xianshi(buf[0]);    //显示函数
                  }
         }
}

//////////////////////////////////////////////
VOID BOD_IRQHandler(VOID)
{
         STATIC BOOL IsBod=FALSE;
   if(BODCR & (1<<6))
         {
                  if(!IsBod)
                        {
                                 IsBod=TRUE;

                                a2=0;

                                  P2_DOUT|=(0xff<<0);         //P2输出高电平,关闭数码管显示
                                 P0_DOUT|=(0xff<<0);         //P0输出高电平,关闭数码管显示

                              memset(buf,s_p32,1);

                                  FMC_Erase(DATAFLASH_START_ADDRESS);      //擦除指定地址页

                                  FMC_Write(DATAFLASH_START_ADDRESS,   buf,  1);          //FMC执行写操作

                                  P4_DOUT&=~(1<<0);           //P4.0输出低电平
                                        }
         }
         else
         {
                  if(IsBod)
                        {
                                 IsBod=FALSE;

                                  a2=1;

                                  P4_DOUT&=~(1<<1);     //P4.1输出低电平
                        }
         }
             BODCR|=1<<4;          //写1清除欠压中断标志
        }

////////////////////////////////////////////////////////////
void EINT0_IRQHandler()        //P3.2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_p32++;
             if(s_p32>250)
                                {
                                        s_p32 =0;      //归0,从头来
                                }
                    buf[0]=s_p32;

                //        memset(buf,s_p32,1);
                 //           FMC_Erase(DATAFLASH_START_ADDRESS);        //擦除指定地址页
                 //       FMC_Write(DATAFLASH_START_ADDRESS,   buf,  1);          //FMC执行写操

                     P3_ISRC|=(1<<2);                                            //写1清除P3.2中断标志
}

网友A:
欠压后是不是真的掉电了?电压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欠压后是不是真的掉电了?电压不足?

断5V后看到指示灯亮,确定进入欠压中断,几秒后再拆3v电池也写不进去,觉得很怪?

网友:
没试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欠压后是不是就需要重新初始化?

网友B:
欠压中断里面可以控制GPIO点亮LE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欠压中断里面可以控制GPIO点亮LED吗

欠压中断里可以操作IO口,可以写24C02,不能关外中断,也不能关欠压中断,也不能再设欠压值,是不是跟启动文件有关系,小弟学才不佳,请大家有空一起研究下

网友C:
这个应用真心没研究过,坐等高人给讲课。

网友C:
我觉得写入后最好直接读出确认写入了再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写入后最好直接读出确认写入了再结束。

谢谢提醒,之前就试过,在欠压中断里写入新值,还做了1ms延时,再读出还是原值3,写入没效果。前辈们都很忙,耐心等待民间高手有空救援,耐心等待官方人士有空解析。

网友D:
这个写DF在欠压下没法写?重新上电后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写DF在欠压下没法写?重新上电后可以吧

谢谢提醒,意思是没这功能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意思是没这功能吗?

应该是。

网友E:
原来欠压的时候是不能操作这些的,这些需要电量比大。

网友F:
做这个程序的目的是什么,统计多少次的欠压复位了?如果是想采集电压源或者某个电压的稳定性,不建议这么做,可以做个ADC采集,低于多少的时候记录,否则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