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开关电路在基级串联一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2-06):
如图是一个两级三极管开关电路,在输入端串联了一个224的电容,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交流耦合。

网友B:
两支相同的三极管接成达林顿,有点奇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rnB有交变信号时,才驱动负载。不过大林顿此処会有不小的漏电流。

这个电容叫耦合电容。

网友E:
该电路不用于线性放大,故不宜称“隔直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电路不用于线性放大,故不宜称“隔直流电容”。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是隔离直流信号防止干扰?

网友F:
个人觉得是滤波作用,一个简单的高通滤波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它的作用是什么?还是隔离直流信号防止干扰?

作用是隔离直流,但并无“防止干扰”。
如6楼Lgz2006所说,“该电路不用于线性放大”,PrnB处信号摆动幅度是相当大的,至少2~3V。

网友G:
这个电容不是耦合电筒,是解耦电容

网友H:
隔直和单稳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用是隔离直流,但并无“防止干扰”。
如6楼Lgz2006所说,“该电路不用于线性放大”,PrnB处信号摆动幅 ...

不好意思基础不扎实,有点迷糊了,在这个开关电路中隔离直流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不加这个电容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基础不扎实,有点迷糊了,在这个开关电路中隔离直流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不加这个电容会造成什么 ...

这要从整个电路看。
该电路中VCC是电压正端,对地电压可能是5V,也可能是12V、15V。而PrnB信号通常接近地电位,例如摆动幅度是0~3.5V或者0.7~4.2V左右的方波。那么,摆动于0.7~4.2V的方波信号是无法控制那两支三极管的,若没有电容,两支三极管将持续导通,无论PrnB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有电容之后,电容将除掉PrnB的直流成份,PrnB低电平时两支三极管导通,高电平时两支三极管因发射结被施加反向电压而关断。二极管D8是为电容高电平时放电而设(否则电容将由于两支三极管发射结充电,若干周期后即不能使两支三极管再导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要从整个电路看。
该电路中VCC是电压正端,对地电压可能是5V,也可能是12V、15V。而PrnB信号通常接近地 ...

厉害了 滤除直流的目的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厉害了 滤除直流的目的在这里!

普通三极管阻容耦合甲类放大器用电容耦合,目的也在此:前级输出端往往电位教高(NPN管集电极),后级输入端往往电位较低(NPN管基极)。如果前级输出端和后级输入端电位很接近,往往稍加调整即可一致,那就不必使用电容耦合,例如互补二级放大(NPN管和PNP管组合)。

网友J:
微分电容,在PrnB下降沿时,可以使三极管导通几百us。
也是隔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从整个电路看。
该电路中VCC是电压正端,对地电压可能是5V,也可能是12V、15V。而PrnB信号通常接近地 ...

版主你好,PrnB高电平时,如果增加电容去除直流分量后,电压不是会降低了么,为什么三极管反而会关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PrnB高电平时,如果增加电容去除直流分量后,电压不是会降低了么,为什么三极管反而会关断? ...

“PrnB高电平时,如果增加电容去除直流分量后,电压不是会降低了么”
不会的。
去除直流分量的意思,是保留交流分量。而这个交流分量,是叠加在电容C11右端那一点的直流电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