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SD卡文件系统

楼主(2017-02-06):
有谁在450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我发现GD例程里接口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搞.谁能发一份移植好的文件系统

求救啊求救,方便的话能分享一下您的代码给我吗,万分感谢!909601314@qq.com
求救啊求救,方便的话能分享一下您的代码给我吗,万分感谢!

楼主:
真TM不理解!GD工程师写的驱动为什么就要标新立异.sd_error_enum sd_block_write(uint32_t *pwritebuffer, uint32_t writeaddr, uint16_t blocksize)  uint32_t *pwritebuffer,这个参数为什么就要搞成32的? ST工程师写都是8位的,文件系统都接口都是需要8位的.真是恼火!!!

网友A:
这个最好是能统一标准的,,不然对我们这些开发者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网友A:
统一标准的,,能让我们更快的切入到这方面上的开发。

网友B:
楼上的意见很好的,,就是需要统一标准的才好

网友C:
FATFS文件系统的,,网上也有些分享的,,搜下了

网友D:
SD卡的文件系统的读写的操作还是有些难度的

网友E:
哥早已经移植FATFS了。其实并不难

网友F(2020-09-02):
引用 网友E:
哥早已经移植FATFS了。其实并不难

大神能指导一下吗?

求救啊求救,方便的话能分享一下您的代码给我吗,万分感谢!909601314@qq.com

网友G(2021-05-20):
引用 网友E:
哥早已经移植FATFS了。其实并不难

大神求指导啊,求救求救,能给分享一下吗?万分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H:
哥们,你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移植成功了吗?

我前面发了个帖子,移植成功了,,gd32f303

@wuliaozhirens :你用的是官方的库吗
您好,我想请教一个GD32F103的SD卡的例程初始化是成功的,但是到了读写块就显示响应超时了,请问您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如果有思路可以给我回复一下吗?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