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电机带动一个绕线轮,如何计算卷绕和出线的长度?

楼主(2017-02-06):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放线长度,需要外挂其他反馈传感器,     绕线头尾线不准,叠线层不准,    经典的比如轮试,  光栅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放线长度,需要外挂其他反馈传感器,     绕线头尾线不准,叠线层不准,    经典的比如轮试,  光栅 ...

我看过一个产品不是在轮和线端有设传感器,好像只是单片机计算出来就可以精确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一个产品不是在轮和线端有设传感器,好像只是单片机计算出来就可以精确实现的 ...

绕线头尾线不准,叠线层不准

看产品能接受的误差把,  比方能接受 0.5% 以上的误差 当然可以这么干,

这个跟线卷的质量也有关系,

网友B:
所有计数、计米数的使用编码器比较好,配合单片机运算。可以测距离,速度等等。有问题可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计数、计米数的使用编码器比较好,配合单片机运算。可以测距离,速度等等。有问题可交流 ...

感谢回复!
请问如果用这个方案,精确度可以达到什么级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请问如果用这个方案,精确度可以达到什么级别?

刚刚看见你的回复,好像在别的论坛你也发过帖子。精度看你的编码器与轮子的周长了。千分之一的轮周长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看见你的回复,好像在别的论坛你也发过帖子。精度看你的编码器与轮子的周长了。千分之一的轮周长应该 ...

这个精度足够了,如果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有没有更节约的方案,编码器毕竟是额外的成本。

还有,有没有联系方式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足够了,如果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有没有更节约的方案,编码器毕竟是额外的成本。

还有,有没有联 ...

加我QQ吧。美丽人生  2792239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精度足够了,如果精度不需要这么高,有没有更节约的方案,编码器毕竟是额外的成本。

还有,有没有联 ...

加我Q Q吧。美丽人生  27922——3918

网友C:
简单的做法就是二卷轮中间加一个轮,在这个轮上加一个测控点,比如霍尔。进行圈数与周长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