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距离但需要传输可靠稳定,zigbee还是lora?

楼主(2017-02-06):
26个单片机节点+1PC上位机,需要数据双向传输,到底是zigbee还是lora,或是其它更合适的无线联网方式?

要求是:工业控制领域,有蓄电池供电,能耗不考虑,距离40米以内,有门窗和楼板隔离,主要要求数据传输可靠稳定,响应时间500毫秒内。

好像几种方案都可以,但是不是lora更可靠点,还是zigbee也可以且速度更快?纠结,希望高人指点下。新年好运!

网友A:
zigbee就可以。
lora通讯距离比zigbee远很多
可靠性主要看软硬件设计,和采用哪种技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就可以。
lora通讯距离比zigbee远很多
可靠性主要看软硬件设计,和采用哪种技术没关系 ...

在有门窗和隔墙的情况下,zigbee是否可以稳定可靠的传输?这点可以明确吗?

网友B:
那你可以考虑wifi跟zigbee呀

楼主:
目前倾向于Lora,主要是数据传输稳定可靠,lora灵敏度最高且抗干扰性能好,但是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快且同样稳定无线传输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有门窗和隔墙的情况下,zigbee是否可以稳定可靠的传输?这点可以明确吗? ...

zigbee是2.4G频段,穿墙能力差一点。
你可以选一个433MHz的无线技术,lora只是这个频段的其中一种

网友C:
lora的速率低,距离远,搞不好响应时间会超过500ms,

网友D:
1,蓄电池供电 能耗你真心不考虑 了,LORA 发送和接收全开能耗是非常高的。
2,LoRa的速度是和他的发送距离成反比的,你也可以把LORA的速度改快了。
3,你打算以什么网络方式传输数据了,是点对点还是要求有中继的存在。

如果算距离的话LORA 是把zigbee 按下地方上XXOO的,你的这种不考虑能耗的话建议直接上LORA了,价格上LORA也不贵了。

网友E:
(1)ZigBee 或 wifi都可以,距离没问题,二者的重传机制做的相对比较好!
(2)40米的距离为啥还考虑Lora? Lora主要针对小数据量,远距离传输场合,距离太近太浪费; 另外
Lora只是一种调制技术,可以考虑普通的433M或470M模块,价格比Lora模块便宜很多

网友:
建议用433或470,都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和几位朋友的指点!有没有推荐的好产品,这样我这个新人就避免走弯路,谢谢!
433M或470M无线透传模块,成熟的产品,做工好,抗干扰和灵敏度高的,业内哪个品牌有好口碑呢?

网友F:
433m设计简单,维护复杂。ZigBee设计复杂,维护简单。如果你有专门的维护团队,可以考虑433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3m设计简单,维护复杂。ZigBee设计复杂,维护简单。如果你有专门的维护团队,可以考虑433 ...

采用现成的433M透传模块,还会有复杂的后续维护问题吗?

网友G:
1)433正常可以做星型网。如果自己不想用模块,自己做,有研发投入,和时间投入,距离不远情况,小于200米, 30个节点内的星型网络。
可用cc1350.ti支持的软件,硬件还是挺多的。能满足你要去。同时芯片资源丰富,扩展方便。
2)透传模块,选择个大厂的,要26个挂进入测试过,才能说稳定。星型,26个不少了。
3)lora是用于长距离,对通信速率没有要求的应用。才有优势。响应时间500毫秒内。lora 可能有点麻烦。小1G产品,速率不会很快。

qq群: 594507478   群内容包括 zigbee  wifi  uwb.  谢谢!
群主有稳定商用,工业用zigbee模块。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采用现成的433M透传模块,还会有复杂的后续维护问题吗?

433M要自己做协议,做算法。这两个搞好了维护就不麻烦了,但是前面两个一般都没人做好过,都是拿维护去弥补。

楼主:
引用 网友F:
433M要自己做协议,做算法。这两个搞好了维护就不麻烦了,但是前面两个一般都没人做好过,都是拿维护去弥 ...

就是丢包重发,避免并发这些是吗?zigbee是现成的?有哪些无线模块是开发维护较为方便且数据传输穿透性好抗干扰强的?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丢包重发,避免并发这些是吗?zigbee是现成的?有哪些无线模块是开发维护较为方便且数据传输穿透性好 ...

主要是避免并发,其次是减少收发时的不必要能量损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丢包重发,避免并发这些是吗?zigbee是现成的?有哪些无线模块是开发维护较为方便且数据传输穿透性好 ...

避免RF收发器和CPU的空踏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避免RF收发器和CPU的空踏步

谢谢解答!但是市售的433M无线透传模块(串口)是不是已经很容设置和维护了?据供应商说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是市售的433M无线透传模块(串口)是不是已经很容设置和维护了?据供应商说是这样的{:biggri ...

应该是,集成了固件和协议的。

网友H:
短距离干嘛用LORA 贵哦!传输慢,要把10个字节传输到3公里以外需要2秒
还是zigbee吧

网友I:
响应时间500毫秒内
自己做系统,用Lora,有问题可以交流。QQ:44499500

网友J:
433M的就可以啦, 像SILICON LABS 的4438, 4432 的现成模块, 通讯距离都能达到1.8km, 足够用了, 要是对功耗要求高一点的, 7139也行, LORA成本多高呀, 40米的要求确实太浪费了

网友H(2017-03-15):
引用 网友C:
lora的速率低,距离远,搞不好响应时间会超过500ms,

LORA速率也可以做高,但距离就会短很多,这是矛盾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只能折衷而为

网友K:
FSk 带调度,,基站调度,,

网友L:
433M距离可以做的很远,星型网络架构,适合你这使用。杭州方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做433无线的,包括协议栈全都是自己开发的。透传模块主要用于抄表,另外还有很多无线IO模块,在工业上应用的比较广泛。推荐楼主去咨询一下

网友M:
对传输速率是否有要求?你这个很多无限通信都可以满足需求的

网友N:
北京利尔达专门做物联网的,lora,lorawan,nb-iot都做的不错,有需要可以联系我18167172778

网友O: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版主和几位朋友的指点!有没有推荐的好产品,这样我这个新人就避免走弯路,谢谢!
433M或470M无线 ...

如果不考虑功耗的话,建议用LORA,比如MS908

网友(2017-04-22):
470-510MHz组织网络解决方案,可以联系我,18128813513

网友P:
LORA速度太慢,500ms的时间估计不够。
zigbee穿透太差,隔墙的话40米够呛。

量少的话直接买市售的433透传模块算了,节省开发时间,比自己没经验时开发问题少得多。

网友Q:
学英语最重要就是敢于开口说,基础可以慢慢积累,相信一段时间后,你就会慢慢适应过来,有需要雅思托福留学考试申请更需要找个地道欧美人或是老师交流。需求外教老师培训上这了解 http://21ic.club/

网友R:
433 GFSK的很多啊

lora高码率没什么优势,价格倒是贵不少。

网友S(2017-06-03):
SUB 1G 无线射频原厂

Steven Lau(刘玉胜)
深圳市华普微电子有限公司
Hope Microelectronics  Co.,Ltd
Tel: 0755-82973805
Fax:0755-82973550
Mobile:13148736025
E-mail:steven.lau@hoperf.com
URL: http://www.hoperf.com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村民企科技园3栋2楼东

网友T(2017-11-01):
引用 网友D:
1,蓄电池供电 能耗你真心不考虑 了,LORA 发送和接收全开能耗是非常高的。
2,LoRa的速度是和他的发送距离 ...

LORA不是说功耗比较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