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电流保险丝选择

楼主(2017-02-07):
    我们现在有一种电机控制器(24V@40w), 制动时需要用功率电阻给它放电,大概每2S电阻放电0.2S(电流1.2-3A),其他时间无电流.但是由于体积限制,电阻的功率很小. 当器件损坏或电路异常时电阻会一直放电(长期通1.2A的电流,这样持续大约10秒电阻会起火), 我们希望有一种0805或更小的保险丝来保护这个电阻(不让电阻起火就行), 也就是当一直有1.2A电流时,保险断开. 但在正常工作时(脉冲电流1.2-3A)不能断. 求教大家有没有合适的保险或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
用3~5A的自恢复保险丝贴着制动电阻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5A的自恢复保险丝贴着制动电阻安装。

感谢fzyuan兄的回复,即使电路异常时(制动电阻一直通电),电流也只有1.2A,用3-5A的保险能确保断开吗?如果断不开电阻就要发红,起火了,这是绝对不行的

网友A:
时间稍长,制动电阻就发热了,并且也对自恢复保险丝加热了,此时自恢复保险丝本身的电阻就会上升,电阻上升,功耗增加,温度上升,如此循环,一会儿就跳闸了。
这里重要的是:自恢复保险丝必须能快速地感应到制动电阻的发热。
也许自恢复保险丝的额定电流可略小,但小于3A是不太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稍长,制动电阻就发热了,并且也对自恢复保险丝加热了,此时自恢复保险丝本身的电阻就会上升,电阻上升 ...

明白了,谢谢 fzyuan兄

网友B:
制动电阻~~~~    直接上导线好了~~~~

网友C:
0805封装可做不到。2楼方法可行的前提是正常工作时,电阻的温升不会导致自恢复保险动作,这需要注意电阻的合理选择以及自恢复保险的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05封装可做不到。2楼方法可行的前提是正常工作时,电阻的温升不会导致自恢复保险动作,这需要注意电阻的 ...

有道理,封装大些不是问题,正常工作时的温度不高于80度,故障时电阻会烧的发红,

网友D:
刹车电路可参考变频器刹车电路

网友E:
保险丝都有规格的,I²t值比你的大留些余量就不会烧了啊

网友F:
能找到合适的保险丝的,根据I2t去算,就可以比较精准的保护了

网友G:
自恢复保险是基于温度动作的,楼主的要求并不好达到(相关因素太复杂)。
加个开关管和简单的外围电路没准更可靠。

网友H:
换成PTC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I:
支持用电路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