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老师们,解决电压升高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2-07):
1 负载不平衡造成
2 设计功率:5V 功率多少?24V 功率多少?正负12V 功率多少?

网友A:
3 实际应用各路电流分别多少?
4 简单处理 24V 哪路减少圈数 或者输出加稳压

楼主:
我现在是空载测量的电压是30伏,我不是搞电子技术的,我是电气运行,对电源完全是自学,对电源板的具体参数不了解,我只能说出大概的结构。他是怎么发生故障的呢?这一路和其他电源并没有什么联系啊

网友B:
24v那一路少绕几圈搞定

网友C:
没故障,24v 驱动的负载可以承受大范围可变电压